这个像保险柜密码旋钮的东西叫什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8-03):
精密多圈电位器指示旋钮

以前拆过,里面有-组减速齿轮

http://www.dianweiqi.com/2696.htm

网友B:
俺的老式菊水示波器上就有这玩意儿

楼主:
哈哈,谢谢t大叔啦
是这个,外圈走一圈时内圈走一格
不过我这个似乎质量一般,刻度有点偏

网友C:
那个不光是-组减速齿轮,只有大刻度转转一圈到9~0的时候小刻度才动一个字。很是精巧。

网友D:
楼上,这仍然是减速齿轮,只不过从动轮不是匀速转动罢了。
老式电度表也是用类似方式显示用电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