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咨询(选型)

楼主(2009-08-03):
本人想学DSP的东东,主要用来做信号的滤波和分析处理。希望能得到各位的推荐那款开发板合适啊!

网友A:
5系列的吧,5402用的很多,但内部RAM太小,一般要外扩,可以考虑5416,55系列的也很不错,好像是54的改进,但里面的AD和USB是**肋。。。。不行就用6000的吧,O(∩_∩)O哈!

楼主:
这个你指的是DSP芯片的型号么?我想问的是开发板的型号啊

网友A:
你得先确定用什么型号的芯片才能确定用什么型号的开发板啊

网友B:
要看你的应用领域,5系列一般为便携多媒体应用,工业控制推荐2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