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怎么使用端口模拟串口

楼主(2009-08-03):
(无正文)

楼主:
看来没有人愿意用AVR模拟串口

网友A(2011-08-25):
我正在研究中

网友B:
只要掌握了串口时序,一样的模拟呀
我的单总线和I2C控制都是普通IO口模拟的

网友C:
可以 像位操作操作一样

网友C:
假如 我只操作PA0,   让PA0 输出方波,     void _PA0(uchar i)
{
DDRA|=0XFE; //配置PA0为输出口
if(i==0)PORTA&=0XFE;//如果需要PA0 输出低电平,则输出低电平
else PORTA|=0X01;//反正 就是高电平 这一句也可以改成if(i==1)PORTA|=0X01;// Z这样准确一点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_PA0(1);//高电平
      delay();//省略
      _PA0(0);//低电平
      delay();//省略

}
}
用一个函数 实现 一个位 的操作

网友D(2013-03-07):
发送成功了,最近在研究模拟接收

网友E:
根据串口时许应该可以吧  网上有现成的

网友B:
#define  SETBIT(val,index)     val |= (1<<index)
#define  CLRBIT(val,index)      val &= (~(1<<index))
#define  GTBIT(val,index)       (val & (1<<index))
SETBIT(PORTA,0)   PORTA0置1
GETBIT(PINA,1)      获取PORTA1的值,不等于0则为高,反之为低

网友F:
AVR的端口操作不是很方便——这是从何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