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超声波测距盲区问题

楼主(2009-08-03):
超声波测距
我给单片机加不同频率的晶振
测距的盲区就不同了
这是为什么呀?
请大家指导下
谢谢

说明:换晶振后把延时都调成一样的,40khz的波是用555发的

网友A:
OSC提高,检测的速度相应提高了?因为检测本身造成的误差降低了,所以盲区略微更小了?!

网友B:
请问超超声波能不能测出0.1-20CM的距离值,

网友A:
记得以前有人讨论3~5mm基本到极限了把。。。

网友C:
3-5mm可以做到

网友D:
控制盲区主要通过合理的激励方法得到,再就是分立收发。

楼主:
我做了几个还是有13cm的盲区
包括用运放和cx20106接收
超声波测距的盲区主要的由拖尾现象引起的吧
请教大家
我该如何去控制拖尾?

网友D:
用同一个超声波换能器做收发会存在余振遮蔽短距回波信号的问题,解决方法有二:
1、在完成测距信号发送后,用同周期反相信号冲击换能器,人为迅速阻止换能器的振荡,工艺当然有些讲究,同时要针对近距测距和远距测距采取不同的激励时间。
2、收发分离,这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还可以同时结合方法1,缩短短距下的测距间隔周期,做自动避撞小车、机器人什么就得这么玩。

楼主:
很感谢
:)
继续请教
我就是做小车避障
我用的超声波发送头和接收头平行距离3.5cm
每次发送6个周期的波
如何要做到迅速阻止换能器的振荡啊?
我感觉比较难的

网友D:
方法已经很清楚的给出了,自己动脑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