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电耦合器的用法,求助

楼主(2009-08-03):
我用PC358光耦设计一个MCU控制的开关电路,电路图如下,就是不知道RD,RL,RO三个电阻如何取值,其中VCC=3.3V.
我将RD,RL,RO用1k欧姆电阻,但始终没有看到二极管有导通及迹象,即使连接P1.0的引脚接GND也一样。
不知道PC358能否替代PC817,看过两者的规格书,没发现他们有不同之处。
以上问题请高手解答,谢谢了。

网友A:
RD,以满足光耦导通时电流满足光耦传输为标准。如需要5mA时,可以这样计算:RD=(VCC-0.3)/5mA=3/5=0.6kΩ

RL,在此处是不必要的,多余。

RO,这个有点复杂,要注意它的两个电流。一是要看它所带的负载有多大的输出电流(注意,这个电流是一定会存在的,就是GΩ级高输入阻抗运算放大器,也有偏置电流)。二是光耦的本身漏电流(暗电流,第二个电流),这两个电流在RO上产生的压降不能大于低电平的要求。

还不明白继续。

网友A:
问题提得很好,很清楚。
根据本版的标准,准备给你加条裤子

网友A:
通俗不了吧?

一个输入端,只要不是开路,总是有电流流过的。

更正确地说,RL多余不多余,要看应用目的。通常情况下,这是数字信号传递。这样,RL会降低输出电平,对后级接收门限识别不利。

当然,如果有特殊需要,接RL可能是必须的。你没有交代,我大致也就按常规方式看待了。

大致如此。

网友B:
光耦的三个重要参数:发光二极管的导通电流、开关速度、传输比。要选择合适的光耦需要确定这些参数。

楼主:
多谢各位指教,问题找到了,是我的PCB画错,把3脚和4脚画反了,这下搞大,找不到这种光耦了,各位有没有可以推荐的啊?

网友A:
画错,麻烦可大了。

网友C:
RD,以满足光耦导通时电流满足光耦传输为标准。如需要5mA时,可以这样计算:RD=(VCC-0.3)/5mA=3/5=0.6kΩ

RL,在此处是不必要的,多余。

RO,这个有点复杂,要注意它的两个电流。一是要看它所带的负载有多大的输出 ...
引用 网友A:
又学到一点知识。谢谢。

网友D:
楼主问的明白~
iC921解得清楚~~  受益匪浅呀

网友E(2009-09-14):
简洁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