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SP中的C语言优化问题

楼主(2009-08-03):
小弟用2812dsp编写了一个C语言程序,要求在每100微秒内进行信号的AD转换并完成一系列的运算工作(主要是IIR滤波),可是最后发现完成所有工作的时间需要110微秒,删去了所有可以删去的语句后仍不能达到100微秒以内。
请问各位有经验的高手,遇到这种问题,有没有什么办法对DSP的C语言进行优化?若需要对DSP的C语言进行优化需要做哪方面的工作,和具备哪方面的知识?小弟以前没有过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谢谢!

网友A:
如果你没有采用任何优化的话,
应当能优化到1/2,
你先优化iir算法,这个运算量大,
其次优化cmd文件,
cmd优化很简单的

楼主:
请问前辈,小弟对优化不是太了解,优化需要用到那些知识或是需要哪些工具?
谢谢!

网友B:
改汇编吧。。。

网友C(2009-09-11):
DSP优化的方法有好些,如使用内联函数,循环展开,通过编译开关进行o3优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