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9054板卡上电主机无法启动,请求帮助!

楼主(2009-08-03):
最近实验室做了一块pci板卡,桥接芯片是pci9054,由于没有使用过,所以比较迷茫。目前板子上只焊接了一片pci9054芯片和它对应的滤波电容,本地时钟,pme没有上拉,test接下拉,外部eeprom焊接上了但是为空,pci_clk走线长度也满足要求。其余所有与金手指连接的信号(包括电源和地)都已连接,除此之外与本地信号那边的管脚都处于悬空状态,例如ready,lint,lhold等等。 还有一个条件就是目前计算机上的pci插槽都是5V的,而我们的板子做的是3.3V标准,所以将我们的板子在5V标准下金手指相应的位置(是gnd)锯出了一个开口,但并没有影响其他信号,以至于可以相当于通用板使用。 目前的问题就是,板卡插到插槽上主机无法开机,请有经验的朋友为小弟指点迷津,我也是第一次搞这个,一头雾水,请求大家帮忙了,看看是以上原因的哪个导致无法启动主机? 另外,现在想把ready信号,lhold信号,lholda进行下拉,和lint信号进行上拉操作,不置可否,请大家给与帮助,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local bus的几个信号: lhold, ready等不能悬空。

楼主:
现在lhold 和lholda 已经接到一起了,ready 下拉和lint上拉,但是还是不行

网友B:
把eeprom数据线下拉一个1K电阻看看

网友C(2009-09-12):
进入BIOSS,看看能否检测到板卡?如果不行,请检查EEPROM,是否与9054匹配?还有一个是焊接的问题,有过这样经验,9030桥,配CSI93C66,无法找到硬件,电脑无法启动,更换过N片CSI93C66后,突然就好了!其实还是
CSI93C66的问题,每个厂家不一样!一定要严格选择与9054匹配的EEPROM

网友D(2017-04-25):
问题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