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LS595加总线驱动后最大级联数可以是多少?

楼主(2009-08-03):
每过8个74ls595后加一片总线驱动器,这样级联下去最多可以级联多少片74ls595?
有做过大型led屏的高手指点下啊!万分感激!!

网友A:
128个没问题,另外跟送数据的频率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啊
你做过led屏不?
一般情况下你传输数据的频率用的是几k?

网友A:
做过,给595串行移位的脉冲我用的是16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