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恒流源电路的原理分析,有图

楼主(2009-08-03):
问题:这个电路为什么要加正反馈?加正反馈的作用到底是什么?

运放6脚输入一个负电压,我在不接负载的情况下测试运放7脚输出,输入负零点几伏时基本上已经到达最大输出电压,再大应该到非线性区了。

楼主:
还有为什么能实现恒流功能呢?

网友A:
抄板吧?
R57应该等于R55的。拆下来的电阻量时会有误差的。
R55接到R60的下端去,R57接到R60的上端去。
R60用60太大了吧,用个2欧的。用双电源。

网友B:
豪兰德恒流源电路

楼主:
4楼能不能提供一些这个豪兰德电路的资料

楼主:
不是抄的版,确实就是这个电路,原理图阻值表得很清楚。感觉和那个豪兰德电流源还不太一样,因为多了R60这个采样电阻。

网友C:
公式推导的结果是I=-1.5Vin/R60,是通过输入的负压来控制电流。

网友D: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