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08-03):
我用PC358光耦设计一个MCU控制的开关电路,电路图如下,就是不知道RD,RL,RO三个电阻如何取值,其中VCC=3.3V.
我将RD,RL,RO用1k欧姆电阻,但始终没有看到二极管有导通及迹象,即使连接P1.0的引脚接GND也一样。
不知道PC358能否替代PC817,看过两者的规格书,没发现他们有不同之处。
以上问题请高手解答,谢谢了。

网友A:
一、引脚是否正确
二、用什么手段测量
三、器件是否完好

  取值要看你的其他要求才知道是否合适,就图上看,实际电路无差错时,用万用表测量应该有电压值变化
  取值建议:无速度要求、输出接普通I/O -- Rd = 470R,RL = 0, Ro = 2K

网友B:
时什么MCU?
OUTPUT接到哪儿去了?还有一级驱动?
R0等于0吧,OUTPUT从C极接出来。

网友C:
楼主所贴电路需要MCU具有足够的下拉驱动能力,否则需要增加一级晶体管驱动。
一般光耦的LED侧需5mA左右的驱动电流,RD可据此根据VCC用欧姆定律计算得出。
RL和Ro的取值在决定了光耦在特定LED驱动电流下的导通、截止转换时间和高电平幅值,一般RL并不需要,Ro的取值在数K至一二十K欧姆范围,普通低速电路不必特别关心,高速电路则需根据输入信号的占空比、沿斜率要求等根据光耦参数严格取值。

网友D:
查查PC358的数据手册啊,上面都有参数可以选择。用一个器件,一定要仔细阅读它的DATASHEET!

楼主:
多谢各位指教,
问题找到了,是我的PCB画错,把3脚和4脚画反了,
这下搞大,找不到这种光耦了,各位有没有可以推荐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