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好一点的电感电容表么!买了个国产的总出问题

楼主(2009-08-03):
谁能给我推荐一个

网友A:
相当简单的仪表,国产的一般没什么大问题。建议采购深圳“胜利”的吧。
  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的应该是你们自己不爱惜,不按规范操作造成的。比如直接测一个残压比较高的电容,不坏才怪。

楼主:
我就用他测试电感线圈 但是 非常不准有的时候好使 由的时候不好使
我的是广州华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