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看看,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的!

楼主(2009-08-03):
刚刚去做了一块pcb

楼主:
晕,刚才发错了,那个是bottom.算了,不修改了

楼主:
嗯,新版的点击图片浏览方式挺好,呵呵,pk.kong 以及老王,几位大侠多提提意见!

网友A:
直接点击图片就可以成为独立页面,而且还能缩放
估计很多人都还没发现呢,

网友B:
我也经常在焊盘上打过孔,不过听说在焊盘上打过孔不是个好习惯,上贴片机的时候容易漏锡。。。

楼主:
顶层局部一

楼主:
顶层局部2

楼主:
这个就是一块实验板,自己做着玩的,真做产品,就用4层板了!
第一次画PCB,希望大家多提意见!

网友C:
绝不在焊盘上放过孔,**1000000万年不动摇。。。

楼主:
知道了,小叶!,继续提意见!

网友D:
老狼大哥的大作啊
大熊呢?来评价评价

网友E:
非常不错啊,哈哈。不过跟我的一样,会弯的

网友F:
不错不错!这块板子很复杂啊!

网友B:
第一次画PCB?骗人吧。。。

楼主:
真诚求教,兄弟们不要不好意思说!我自己就觉得有几处不合理的地方,大熊说说!

网友G:
一般不在焊盘上打通孔,会漏锡。实在没有办法比如有些IC发热比较大,可以打通孔,背面打上丝印。

网友C:
板比较长,在板的中间再加一个固定。

那几个45度角放到排阻很碍眼,过焊的时候有时候容易出事情,SMD元件尽量水平或者垂直放,插件可以手工补焊,就不太强调了。

其它实在是看不清楚,没法提意见,另外好象有一个长长的VCC,似乎也不是太妥。

网友C:
发热比较大的IC,可以在IC表面加装散热片并同时在IC下面铺大面地,并使用带阻焊层的通孔贯通整板,利于热量散发出来,避免局部热量过于集中造成PCB变形,坚决不要在焊盘上弄通孔。

楼主:
小叶,直接点击图片就可以成为独立页面,而且还能缩放,这样就能看到大图了
板比较长,在板的中间再加一个固定。本来中间相加2个固定孔的,但是左面没地方了,这就是个实验班,做4层板的时候,就有地方了,左边的那个长长的VCC,的确比较长,但是没办法呀,你有啥高招?
这块板子的布局有问题,原因是,很多东西是后加上去的,想到哪,画到哪,没有明确的目的。
下一板,打算调整一下布局
1:电源放在右下角,与2个PS2的位置互换。
2:570外挂ram与 TFT的升压电路位置互换。
3:45度那几个排阻,都改成90度,排成一行。
4:尽量不在焊盘上打孔
5:加大晶振敷地面积,加大晶振与线之间距离。

另外,我本来想将数据地址线,画出6mil,这样,画4层板的时候,在添加2层,就完事儿了,但是我这边的板厂,双面板做不了6mil的,没办法呀,实际上,过孔也应该减小,尽量往3w上靠。

楼主:
猜猜主CPU是啥?看谁有眼力了!

网友C:
放大基本没用,我早就点过看过拉,基本没有放大。

网友H:
主芯片逆时针旋转45度并且往左移动,右上角芯片放下来

网友C:
还是不清楚,只能凭感觉大致画出了几个地方

楼主:
这回图不小了吧

楼主:
具体说说,小叶!

楼主:
vwwj ,主芯片逆时针旋转45,不可取,连45度的排阻都要改成90度放置,我是卖水果的!喜欢摆齐了!
小叶,你的截图4,那两条电源线,的确画得不好,改。但是,RX+,RX-.差分信号呀,我希望他们尽量等长。

网友C:
按照你补的图的顺序说,第一个是Y3晶体:

从图看,你使用了3*8或者2*6的小晶体,但它的两个焊盘间距比较小,也许你套用的是标准封装,但在实际使用中,这个标准的间距偏小,焊接的时候比较容易发生连点。
你同时在PCB下面放了一个大面积的铜皮,你可能是想把OSC贴着PCB装配,但因为3*8或者2*6体积比较小,所以工人在折弯OSC引脚时候,很容易将引脚折成和OSC外壳相碰,造成生产直通率下降。
所以,针对3*8或者2*6的晶体,我一般建议直立焊接或者直接使用SMD的晶体,如果你实在想卧倒的话,则拉长引脚折弯的位置,并把铺地的地方去掉一块阻焊剂,这样你的OSC外壳才好和GND挂锡,另,OSC的两个焊盘位置手工改宽一点。
另外,你的两个谐振电容和OSC也比较挤。

网友C:
你的第二个图把底层给去掉了,呵呵,
我个人建议,一般在IC焊接面下面放置尽量足够大的铺地,但你把这个GND放到了底层,如果IC的IO需要用通孔连接到背面,尽量在IC的封装外先放通孔,然后在背面走线,你现在正好相反,而且还围着IC的封装四边放了一圈不知道干什么用的连线,最终在顶层上不能出现这个铺地,这个铺地的作用有很多,第一个肯定是加大了铺地面积,因为IC在顶层,IC的GND和这个铺地连接在一起,可以保证针对这个IC来说的GND电平稳定,第二是散热,PCB板材本身的导热速度远远不能和铜层相比,第三,其实这样一般更方便走线。

网友C:
第三个图和第二个图有同样的问题,同时你白打了两个通孔,那个最中间的线完全可以在底层直接连起来,又何必再弄出两个孔?

网友C:
第四个图:你板边缘进来电源,看你那一排通孔的地方,应该是GND层转换到背面,但你那里放无数的通孔也没用,因为前面的红色线就那么粗,木桶理论在此成立。

而且从那通孔的颜色看,你还是使用了未加阻焊剂的过孔,建议你以后尽量使用带阻焊剂的过孔。

网友D:
AT91sam9260

网友H:
很明显你的两片SDRAM在上面的线极短,右面的线极长因此主芯片逆时针45度刚好
  而且主芯片逆时针45度,右上角芯片放下来,他们的连线至少缩短一半

楼主:
问题一个个说吧,
1:晶振的问题,SMD的无源晶振,外壳是塑料的,对外辐射大。另外,我画的晶振还有引脚3,是可以直接将外壳焊接到PCB上的。
2:这是个实验板,是我自己玩的,如果芯片下面敷地,想焊下来,就难了。哈哈,一个片子也要50多呀。另外,我尽量将所有的线,都画在了顶层,就是想尽量保证背面敷地的完整。
3:两个通孔的事儿,是这样的,以前敷地的时候,都是设置在12mil,这样,背面的两个电容,电容之间,也可以包地,尽量减小地平面的裂痕,但是最终敷地的时候,采纳了别人的建议,敷地的时候,都是设置在20mil,你看一下,我的那两个20针的插座,焊盘都改成椭圆的了,就是为了减小地平面上的裂痕,敷地的时候,看到了电容之间的空白,也懒得改了。
4:关于白打了两个通孔,我不是这样认为的,我一方面希望,每条电源线和地线,都是相伴相随的,尽可能吧,在就是尽量减小地平面的阻抗,尽量让每一部分电路,都有自己的回路,直接回流到地平面,减小地线的回路阻抗,因为VCC上面并联电容的存在,即便是同一条线,流过的电流,大小也不一定是同样的,对吧!
通孔加助焊剂,这个以后注意,一定加。

楼主:
sharp1030,你是可乐?

网友C:
每条电源线和地线,都是相伴相随?!

谁规定的?呵呵,还没听说有此要求!你自己理解的把?!

VCC和GND一样,都要求尽量降低阻抗,GND可以通过大面积和通孔实现,但VCC只能是通过合理走线和巧妙布局实现。

从来没人要求过应该把VCC和GND成对走线。

SMD的无源晶体并不是你所说的是塑料壳体的,呵呵,即使是塑料壳体的,也必须达到足够的绝缘等级,你的引脚3,没有看出来去除阻焊层的效果,所以我就以为不能焊接拉。
背面铺GND在怎么完整也没有,要注意铺GND中那些降低GND层阻抗的短板部分,转到背面后造成需要通过通孔把GND引到背面,显然没有从PIN直接接在GND好勒。

网友C:
你的很多走线是采用的串接的方式,呵呵,思考一下这样有什么弊端没有?

网友C:
一般巴掌上有5个指头,但如果5个指头是串着的话,这个巴掌估计很难使用。

楼主:
这回看到了吧,我觉得,发图,带阻焊层,太乱!

楼主:
VCC和GND成对走线,这个很多资料上都有的呀,实际上,就是为了减少天线效应,VCC与地围成的面积越小越好,当然,如果顶层敷地的话,就不需要这样了,但是对于这样的电路,哪有地方敷地呀!
对于你说的,注意铺GND中那些降低GND层阻抗的短板部分,转到背面后造成需要通过通孔把GND引到背面,显然没有从PIN直接接在GND好勒。我想问一下,你是咋画的?我是一直这么画的,就算是画4层板,也是顶层走信号线呀,不可能顶层敷地的。基本上都是地引脚直接拉出来,接到地平面

网友C:
呵呵,这里说说题外话,关于这种小晶体的。

质量越差的小晶体,它的外壳越是不能接地,质量好的呢,不接也无所谓,呵呵,这和我们理解正好反了,我见过好几个牌子的这种国产小晶体,卧倒了焊接竟然出现波形不饱和的问题,而且还有在使用中停震的问题,经过检查发现国产很多这种小晶体,它的这两个引脚和外壳的绝缘度不够,呵呵,你如果把外壳接地的话,相当于加大了谐振电容,谐振电容过大就会出现震荡不稳定或者停震的现象拉。

我现在至少都用KDS的这种小晶体了。

另外国产这种小晶体的温漂,基本都是假的,目前国产还做不到5PPM的,国产标5PPM的,一般真实的值在20PPM左右,呵呵,兄弟们可别上当了哦。

网友C:
有很多使用HT1381这种RTC芯片的,都反映HT1381振荡不稳定,其实啊,哈哈,都是被这个32768的晶体给害了,按照常识,工程师都习惯性的卧倒了设计,这就造成了不稳定振荡的假像。

俺也是交了学费的。

网友D:
我是老三

网友C:
4层板因为中间独立出来一个完成GND,所以对顶层的要求降低了,同时一般选择多层板都是因为密度比较大,如果强行套用的话,可能造成布线比较绕,原则上讲,也是需要遵守的,或者来说,如果不是太绕的,还是推荐考虑的。

VCC和GND所谓的天线效应应该不是问题,因为采用整板铺GND的话,基本不太可能出现太大的VCC和GND环路。

楼主:
偷偷的说,我就没用过ARM自带的RTC,我最爱用DS12887或者1302 , 我用DS1302的时候,也发现有时候,这个小晶振有问题。但是12887体积太大了,而且现在买到的,基本上都是拆机件。

网友C:
呵呵,过去还有推荐VCC和GND必须横平竖直的呢,还有人推荐围着PCB的最外筐来一圈GND线的,GND的问题主要是要有足够低的阻抗,不能在干扰频率稍微高点就出现等效阻抗明显增加,不要有GND的短板。

网友C:
所有低功耗的RTC都会有人反映这个问题,呵呵,为了做到低功耗,本来就会把驱动弄弱一点,不然耗电就上去了,如果晶体质量再差点,这个问题就来了。。。

网友C:
最后一贴,拿分走人,呵呵,你自己折腾把。

我快下班了。

楼主:
咋就我和小叶呢?其他人呢?版主呢?

楼主:
小叶,你说的 PCB的最外筐来一圈GND线,那是PGND吧! 两回事儿。

网友C:
呵呵,大地最好还是别引到PCB上去。

个人认为,接大地的话还真不如接信号地了。

楼主:
哈哈,又过来上班了!地是最头痛的。

网友I:
大概看了一下,有一小点想法:
1.焊盘上打孔的问题:如果你是真的没地方打孔了或者是准备打个盲孔的话那我就没什么说的了,但明显不是,所以必须要改:A:存在漏锡的可能。B如果你塞了孔倒是可以解决漏锡,但表面会不平,可能导致虚焊。C现在有部分厂家有打磨技术,可以帮你磨平,但成本会上升。
2.器件下面的走线问题:比如说你的RR59,60那一块,我不知道你采用的是什么封装,但我个人建议尽量不要在电阻电容二极管之类的器件下走线,因为有些厂家的板外做的质量不好的话,本来应该在走线上的绿油应该是完全覆盖的,但你会发现有些走线或铺铜的边缘会现一线金光,如果在器件下面的走线遇到这种情况,短路的概率就不是一般的低了。
3.你的很多器件距离过近了,就说那个C23,估计你能焊上的概率很低。还有UC7,UC8,如果出面问题需要换的话,很有可能就把那个J8给烫坏了。更何况旁边那四个电阻,可能还得先把这四个电阻拆下来才行。那个45度的排组,改了吧,那不是个好习惯。
4.网络部分应该怎么铺地,就不多说了,通常网络芯片的DATASHEET里面我相信肯定会说的很清楚的。最好还是改掉。
5.如果想减小各个器件之间的阻抗,那最好在空白的地方多打一些孔。当然孔不是越多越密越好,注意控制好密度。各个器件的滤波电容,你的接法要本不对,必须是电源->电容->IC.并且需要IC做为终点,否则的话电容加上去也没有意义。
6.你的许多器件封装做的有问题,丝印一定要体现出实际器件的大小。如果外面有连接器的话,那要把连接好之后的一对器件一起考虑,否则可能会出现安装问题。你那个DB9的接头焊上去后恐怕那个角上的螺丝就再也装小去了。主芯片最好添加MARK点。
7.你的整体布局太乱。特别是板是给自己做,又不会拿去批量,你可以把板做的更合理,这时就不用考虑单版的成本了。
还有一些地方:我看你在34楼回贴的时候写的:。。。。懒得改了。这个态度对做硬件来说要不得,一个丝印不对,一根走线不够规范都要改过才行,要知道硬件工程师如果你出一点小问题可能就得多花一个月的时间才改过来。我现在接触的基本上都是八层以上的板,所以出一点问题都要两三个月才能出一个新板,这个时间成本你应该会算。走信号的时候,如果是多层板,最好走在内层!天线效应涉及东西比较多,如果你将来有机会做射频就会比较了解了。没时间了,就说这么多。如果你发工程文件或打印成PDF发出来更好。因为有些地方看上去都是方框,有问题描述起来也很困难。

楼主:
kylezhou 说的比较中肯,好!谢谢!
不过,想问一下,这是谁的马甲?
嗯!下一次做板的时候,把板子宽度加大1cm,以后坚决不在焊盘上打孔了!
实际上,这个板子上要修改的东西还很多,滤波电容,我以前也是电源->电容->IC.,但是我发现很多人都是这样随意放的,后来又看了一个资料,说只要单位面积内,保证有几个电容,就没问题。特别是现在的主CPU,要保证这种画法,太困难了。特别是主CPU这块儿,我又放的是双电容。兄弟发个图,给我参考一下!
其他几条,完全接受,下次修改!

楼主:
还想问一个排阻的问题。排阻,我看过一个资料,说是排阻不能交叉放置两排,最好排成一排,那也太占地方了,而且,就算交叉放置两排,从芯片到排阻,这段线怎么画也不漂亮呀!

网友C:
呵呵,kylezhou  真有耐心,那个从电阻、电容中间穿线的方式确实不可以,不仅是容易短路,而且也不利于维修。

不发工程文件,一般也就走马观花看看罢了。

网友I:
在CPU中,更要**这个原则。就是电源->电容->IC,这里说的是IC不是指单个IC的单个电源引脚,尤其是BGA封装的CPU中,更要注意。你把CPU的每种电压都当是一个引脚处理就可以了。 其实只要你把电源的电流流向搞清楚就可以了。单位面积内的几个电容的说法我个人不太赞成,当然也许那个资料所说的情况是在某种约束条件下的。我也不敢做太多的评价。但我想,如果是续流的作用,那电容够多就差不多了。如果你还想滤掉某些频率的脉冲的话,那这个电容可能要好好安排才行。如果将来做模拟电路的话尤其要注意。
至于你说的排组的问题,我不太清楚你所说的交叉是个什么概念,是怎么个交叉法,而实际上我也确实不知道不允许交叉这个说法,所以这个问题也无法回答了。至于走线漂亮,这个可能得靠经验了,而且对于PCB来说,性能永远是第一,然后才会考虑加工,漂亮等问题,再不影响性能的情况下再考虑其它。还有一个问题,这个板如果你已经做了,那个丝印就这样发了?
虽然是自己做样板,加大一点板没什么影响,但是也不能就随随便便就加1CM啊,好歹也是自己的血汗钱是不?我想表达的意思是让你的布局更合理,说不定还能缩小板的面积。
还有,你的项层的铺铜我我感觉不够充分,尤其是CPU下面,一定要铺铜,而且要露铜出来,以起到散热作用。当然在你开始调试的时候,底下的铜不加锡就可以了。即使是上贴片机过回流焊,也可以把钢网上不想加锡的地方粘起来,对你的调试不会有影响。并且要在铜上加较大的过孔,以备必要的时候可以给芯片下的焊盘补锡。
你的电源走的长本身不是问题,但直接给了USB做供电就不行了,对USB设备,一定要做保护的。既然有空间,差分线最好是包了地,并且你的差分线看起来走的不是很标准。在内存走线的地方,我不能一眼看出CLK线,说明你肯定没做处理,这个最好也做保护,并且地址线的长度虽然对长度的要求不是很苛刻,但还是要长度接近比较好。如果改布局的话,那么我建议直接以内存的右侧画一条线,然后把线右侧的移到CPU下面,其它做些小调整就差不太多了。
32.768的晶体如果是我的话我换一个其它的贴片封装,质量好坏不说,至少万一将来批量了,加工会省事很多。顺便说一句,如果是三星的CPU的话,那RTC一定要自己加一个。
细节就不说了,个人感觉你的这个板的风格有市面上卖的开发板的影子,说句不好听话,开发板学习一下可以,但如果作产品,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都是垃圾。精品有,不好找。建议你先将元件封装作标准,但不要以软件提供的库为标准,这个要参考你们的加工能力的。然后随便找个公司的标准看一下,最后再找几块大厂的工业产品对比看一下,看人家是怎么处理细节问题的。然后找一个比较详细的PCB检查规范,自己再画完板的时候一条条对照规范仔细检查就可以了。毛病越改越少,板的质量自然就越来越高!
最后说一点:其实我们都不是专业画板的,不一定要画板高到什么地步,但至少得了解整个板该怎么处理,因为如果你接触到模拟电路或射频电路的时候,一般的LAYOUT人员是很难搞定的,还得自己来弄。

楼主:
kylezhou 推荐 一个PCB检查规范吧,或者 论坛几位老大写一个。
CLK线处理,包地+加粗?

改布局的话,那么我建议直接以内存的右侧画一条线,然后把线右侧的移到CPU下面,其它做些小调整就差不太多了。你的意思 是,在 PCB的 背面走一些线?我的想法是,尽量加大背面地的面积。

网友C:
PCB设计是一门折中的艺术。

制定的PCB检查规范一般也只是指导性质的条款,而且多数也都是满足工艺生产要求的规范,有关性能、美观、简洁、易用易维护等方面很难制定出一个统一的规范,企业一般也多是根据自己企业状况制定适用自己的一些指导性意见。

关于地线的处理,尽量加大背面地的面积和尽量减小GND的等效阻抗(一定频率下)是不一样的,所有努力都是为减小这个阻抗,把握这个原则就可以了。

网友C:
KAO,看老狼资料好象是75年的。。。

倒塌了,还比俺大一岁。。。

楼主:
哈哈,活到老 ,学到老。
有啥 倒塌的?

网友C:
我还以为你比俺年轻啊。。。

呵呵,两个老东西。。。

楼主:
欢迎小叶也晒板!
我一直叫你小叶,呵呵,你就应该明白,我比你还老!
大连这边,做电子的氛围很不好,我和好几个本地很牛的人谈过,但是言过其实,特别是大学里面所谓很牛的博士和老师,博导我接触过几个,唉,都是在骗国家的钱,想找个人交流都很难。

网友C:
哈哈,大连的啊,呵呵,下周去大连出差拉。

俺以前为了说明问题发过几幅PCB局部,呵呵,根据公司保密制度规定整板是不能发的拉。

这个BBS里面不管老少,很多人都喊俺:小叶,搞的俺已经麻木了哦。。。

网友J:
你本来就不大嘛。。。

楼主:
那就发局部吧!你们都用啥CPU? 你在大连能呆多久?我正好下星期一出差,估计要星期6才回来,唉!

楼主:
呵呵,加酷了,版主咋就不提点意见呢?

网友K:
大连那么好的地方,用来做电子可惜了,搞研究就行。

网友I:
我的意思是画一条线,然后把线右侧的板切掉,然后从CPU下方把板拉长,把切下来的器件放到CPU下边新加出来的位置去,当然只是看这图而已。也许里面包含一些因素而不能像我说的这样移!至于规范,我说的意思是找一个基本的规范就行了,不要想着大而全,像YEWUYI说的,只是指导性质,不能能完全照搬,在特定的条件下,许多规则你不得不放弃,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取舍之道,看你自己如何把握了!举个简单的例子,就说丝印吧,第一要求就是要让人一看就明确的知道你标识的位置是对应的哪一个器件并且不对焊接产生影响(别放到焊盘上去),然后是字体大小(别小到看不清楚),整齐程度(别一个单面板就标出了四个方向),可你找个手机板看看,有些板根本就没有丝印,没有办法,没地方,只好放弃这个规则。参考的规范,你可以随便找一个什么为的,什么兴的或什么尔的参考一下就行了。
至于背面地的大小,这也不是绝对的,通常意义,这个回路阻抗是越小越好,但是实际上有些时候为了阻抗要求你甚至必须要把下面的地挖空,当然这是属于特殊情况。即使是完整的地平面,如果你不在正确的位置连接,也不一定就是最小回路阻抗。通常你只要把握这个大方向就够了。

楼主:
兄弟晒一块板子吧!
其实,那些一个什么为的,什么兴的或什么尔的,我都有,也都看了,有很多规定是互相矛盾的,我决定以什么为的为典范,有一个问题要请教一下,CPU下面到底是敷地还是敷成电源?
这块板子调试完以后,我就想做4层的,兄弟们的意思是芯片下面又要敷地,但是华为的EMC资料,P29就说,要敷成电源,我觉得挺有道理的。兄弟看看!

楼主:
这是什么为的EMC p29

网友I:
大连的电子产业还真不了解情况,大学同学有在大连的,听说整体环境不是很好,名声也感觉一年不如一年了。CPU用过的比较多,51一大堆, ARM也有几个,现在是MPC8560。ARM的都差不多,一通也就全通了,除了TI的比较怪异,不过DSP做的好,所以需要ARM+DSP集成的话还是比较有优势的。8560麻烦点,毕竟架构不同。我感觉其实什么U不重要,关健是对硬件的理解,再高速的线,还不就是尽量别影响别人,接收能保证正确就行了。

楼主:
板子的宽度还要增加的,背面有一个4.3寸的液晶屏,哈哈,宽度是动不了的?所以那个nand flash的位置还要挪走,打算再加宽0.5-1cm,打算将570逆时针旋转90度,这样JTAG就能放在板子右上角,然后重新定义570的管脚,争取570下移,并适度减小板的长度。
kylezhou 这块板子,不怕做几次,做一次无非多花200元,就是想把自己一些模糊的东西都弄透了,当然,也不会拿钱打水漂,那都是血汗啊!

网友L:
:o我还是初学者,敬仰你的板子!!!!

楼主:
大连这几年是企业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萎缩了,房价越来越高了,交通越来越堵了,你听说过8车道的上面架4车道的高架桥么?底下两排柱子,下面的路基本上算是废了,速度根本上不来,上面的每方向2车道,如果路上有一辆车坏了,基本上也废了。唉!脑子呀!
房子卖不动了,怎么办?大拆迁,继续扩道,一个胜利路扩道,8000户,激活了房市场,一个很有意思的社会,公建居然比居民楼便宜!今年很多小的软件公司都破产了,星海广场也变成了高档社区,极地馆现在也全国好多家了,说实话,我觉得青岛比大连好多了!
大连,没戏了!

楼主:
MPC8560 你是做通信的?杭州的?

网友E:
讨论挺激烈啊,不过就这点速度,连吧连吧就应该好使的

楼主:
哈哈,这倒是实话,不过尽量标准化吧,以前咱不都是玩51的,现在玩ARM,以后呢?

网友I:
抗州,呆过三天,N年前了!
至于玩什么,其实影响不大。个人意见,不能老跟技术过不去,做技术的**把,做不到技术大拿的话,岁数再大点还纯技术会比较累的!当然如果是兴趣的话那另当别论。
这话可能会得罪人了,呵呵。

网友M(2009-12-08):
板中似乎出现了直角走线

网友N:
单层板不都是用底层的嘛!!

网友O(2010-05-19):
把覆铜拿掉

网友O:
回复 楼主:
第一次画成这样你神仙啊

网友P:
布线看起来不错,楼主有一定的功底了。建议丝印层把超过边框的干掉,尤其是哪个串口端口和电源端口,如果不干掉的话,做拼版会到另一块板上的,那就不好看了。

楼主:
老帖居然被挖了出来,呵呵!

网友Q(2014-03-25):
我何时能玩出这么牛B的板子呢

网友R:
那些直角线都是电源线吗?如果是信号线一定不要走直角

网友S:
焊盘中放过孔应该说用IC旁边那些高速去耦电容吧,目的是减小信号的返回路径,

网友T:
看各位大侠的评论真是自愧不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