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代理908MR32CFU

楼主(2009-08-03):
908MR32CFU 能做到什么价位? 5k每月。

网友A:
直接打电话找代理问。

网友B:
最好用MC9S08AC32替代, 价格便宜,供货好

网友C:
我供应HCS08系列脱机编程器
适合生产线/现场升级使用。

网友A:
908MR系列有的地方S08AC不行 MR可以自动填死区 AC不行。看应用领域 如果专业的电机控制或者是变频器还是用它或者用MC56F80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