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63813来做的USB不能成功接\发数据?

楼主(2009-08-03):
我用63813芯片做一个数据的传送,在电脑上有显示一个"人体学输入设备",但是我用一个VB的调试软件来收/发数据时就是没联接上?而且如果我想改变"人体学输入设备"的名字,程序应该怎么样改才可以?插上这个设备后我的USB鼠标就不能使用,请高手指点下,方便的话请留下联系方式...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A:
兄弟,我已经把你的问题发给AE哥哥了

网友B:
应该是你的描述符没有写好。新人吧?

网友C:
显示“人体学输入设备”就说明你是一个标准设备,这个好像不用你的软件,windows自动捕获了

楼主:
能不能说详细一点?楼上的能否留个通讯的方式,,小弟请教,,,,我的MIAL:abcde9192@163.com

楼主:
自己顶一个,只想用CY7C63813芯片做USB通讯,传送/接收数据,PC软件就直接用USB调试软件收/发数据就可以,再使用其他的MCU读取63813的数据就可以了,,请问哪个大哥有做过?能不能发一份给我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D:
怎么这么多贴被屏蔽了?

网友E:
是啊,这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