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外传输客户码功能码的问题

楼主(2009-08-03):
第一次尝试无线传输 想先做个简单的红外遥控器控制家里的的电视机 查资料后知道红外需要客户码和功能数据码。请问我如何才能知道电视机的客户码呢?还有就是功能码是怎么对应电视机的各个功能的?希望朋友们可以具体指点下方法。 谢谢了!

网友A:
这个你得去找厂家资料,不同厂家、不同型号都可能各自不同,有些资料可在网上搜到或可在书店找到相关书籍,不过不建议这么做,既然是练手,那么最好的方法是做个带有自学习功能的“万用遥控器”,这样就不用费心去找什么资料,而且红外收发、数据分析、存储等就都有了,更具有学习性,设计方法和电路在网上可搜到大把,当然,大多是产品性质的,楼主可根据自己的条件在理解原理的基础上选择最适合自己的MCU进行设计。
    电视机的每个遥控功能是由机内控制器(MCU)通过接收遥控器的特定指令然后进行相应电路控制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 我这就去搜下有关万能遥控器的资料。
我也是之前看到21ic一篇公司基于单片机的红外转射频遥控系统的设计。才想做的,但是自己连红外都还没玩过呢。里面很多问题搞不清,这篇**中没提到各个厂家关于客户码不同的问题。还望多指教http://www.21ic.com/app/mcu/200907/45435.htm

楼主:
http://www.21ic.com/app/mcu/200907/45435.htm  大家看看这个方案好实现吗

网友A:
做事情前只要理解、掌握了相关原理和器件特性就不是什么难事,先从学习硬件电路的原理开始,进而理解相关软件的设计。
    网上可以找到很多关于红外遥控方面的**、电子版书籍、设计示例等资料,书店更有专门的书籍资料,楼主可找一些来,印像里本站技术交流栏目中tyw所发的资料帖中也有关于红外遥控方面的,可去该栏目中翻看老帖并下载得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谢谢,我去查下资料 还是想做一款针对我家里电视的红外遥控器

网友B:
如果你家的遥控器没有坏掉的话,要得到客户码和数据码是很容易的,用示波器都可以读出来,市面上也有现成的红外解码仪,这个比较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点,我打算用一体化红外接收头对遥控器进行解码 显示在液晶上 从而得到客户码和功能码 不知道可行不  我家电视的遥控器是老多年前的了 不知能否接收打算试试 大家觉得用哪款一体化红外接收头比较好呢

网友A:
解码要用软件,一体化接收头只能还原基带数据。不过解码并由此得到客户码、功能码什么的没有实际意义,除非你要分析其指令集,但你要实现的功能显然理解指令集是毫无意义的,只需对基带信号进行记录、储存,然后对应按键操作发送所存数据即可,数据具体是什么不必理睬。至于老遥控器,只要能工作,信号就没问题,一体化接收头去市场买个电视遥控接收用的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教!我在一步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