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DMA+USART接收无固定长度的串行数据

楼主(2009-08-03):
在一些应用中MCU接收串行数据时,会出现接收到多个不同长度的数据流,由于STM32没有串行接收超时功能,这使得STM32的用户觉得不是很方便。为此我使用STM32的定时器实现接收无固定长度的串行数据,希望对STM32的用户有所帮助。

一、方案说明:
1、在使用DMA+USART接收数据时,将接收引脚(RX)的外部中断打开,当接收第一个数据的起始位时产生外部中断,在外部中断处理程序中,关闭外部中断功能,同时使能定时器(本例程中使用SysTick),开始接收数据的计时;
2、在DMA接收到最长的数据流时,在DMA中断处理程序中,清除中断标志,设置接收结束标志和长度。
3、在定时器中断中,计数器加一,当计数器达到延时计数值时,表明DMA接收到的数据没有到达最大值。此时停止定时器,计算已经接收数据的长度,设置接收结束标志。
4、在主程序中,对接收的数据进行处理后,重新初始化DMA,并打开接收引脚(RX)的外部中断功能。
二、代码使用说明:
1、用户需根据自己的应用,设置DMA接收的最长数据长度,根据数据长度和串口传输的波特率计算出需定时的时间长度,设置延时计数值用以定时比较。
#define  Rx_Buffer_Size 64
#define  DELAY_TIME 7
unsigned char RX_Buffer[Rx_Buffer_Size];

网友A:
很明显,这个要顶。

网友B:
不错啊,DMA是提高效率的利剑。

网友C:
非常明显,这个必须得定。

网友D(2009-12-15):
刚好要用到。呵呵。不错。

网友E(2010-03-25):
呵呵~~及时雨啊

网友F:
我用第一个数据当作长度,开启DMA。然后给一个信号到任务,该任务就等待DMA接收完毕的信号,若超时未等到,那就当错误处理。

网友G:
这个方案比较好

网友H:
不错的想法,正愁接收数据不能够用DMA呢。
不过用这种方式接收数据比用中断接收数据要延时 (最大接收个数—接收个数)* 每个字节发送时间+设置超时时间。
响应速度变慢了点。

网友I(2011-06-13):
楼主的这个想法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J:
值得借鉴的代码

网友K:
很酷的资料

网友L:
确实是个好方案
但是诚如#13L所说, 响应不够及时. 尤其在数据长度变化范围很大的情况下.

网友M(2012-04-08):
脱裤子放屁!

网友N:
很好用的代码,多谢分享

网友O(2012-05-24):
谢谢楼主分享,正在学习这个

网友P:
这么多人附和哪?
我觉得这个方案有缺陷
1. 用 DMA 是多余的, 接收和定时中断就足够了. 这条还不算缺陷
2. 接收超时功能, 由于协议的数据长度不确定, 设定超时的最长时间却是固定的, 这显然不合理! 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总线利用率低下(因为超时不可能太短, 数据包之间又要分割) 长数据包有可能被错误的分割成两个包, 导致通信失败!
所以这个方案还不能作为通信方案参考.

网友Q:
回复 网友P:

请问你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案?
采用IDLE中断来判断?

网友P:
比较好的方案?
还是看根据要求怎么确定一个合适的通信协议吧.

网友G:
不错的源代码,多谢分享

网友R:
LZ这资料相当给力啊,多谢共享

网友S:
远远比不过DMA+USART的空闲中断。

网友S:
使用定时器来搞自适应波特率还差不多。

网友T:
很好的方案

网友U:
这个必须要顶

网友V(2012-11-22):
可以发给我一份吗?

网友W(2013-03-21):
顶一下,正在搞这个

网友X(2013-05-31):
如果还要启动接收数据中断,那使用DMA的意义何在啊,
DMA的主要价值是不需要应用程序参与接收,像这种折中使用的办法其实对于响应是很有限的
以上是个人见解,希望能看到一些别的网友的一些意见:lol

网友X:
没想到29楼已经给出了一些意见,没仔细看:L

网友Y(2013-08-06):
文件不全哦!

网友Z:
还是觉得空闲中断好使!

网友AA(2013-09-09):
这个方法和用定时器检测RX脚电平信号不一样。

网友AB(2016-04-23):
这个需要定时器来实现超时,结合DMA的最大数据流中断,看来是个不错的法子,结合usart的idle 中断来试试。--mark

网友AC(2016-06-09):
stm32串口大都有接收空闲中断,这个中断触发就说明一帧数据结束了,接收不定长数据很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