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3调试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9-08-03):
在用keil3调试程序的时候,当全速执行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当单步执行的时候,就会蹦出一个startup.a51的框,如图,怎么样在调试的时候不出现这个框呢。
另外,达人可否告诉我,这个框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这个框里的内容是启动文件,既然你用单步,表示一步一步地执行,如果从一开始单步,当然也包括启动文件了。

直接在main()的开始设一个断点,先全速运行到这个断点,再慢慢单步玩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把Run to main选上,如图。。。

楼主:
这个问题时有时无,下次再遇到的时候看看吧,谢谢楼上的朋友。

楼主:
三楼所给的答案不正确,再次顶贴,求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