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值检测问题

楼主(2009-08-03):
搭了一个峰值检测电路,图如下:
    问题在于U1的输出有一定的震荡,虽然峰值检测在有一定的准度,但不能满足我的频带要求。OPA656是低偏置电流的高速运放,带宽增益积达到500M。可是我的峰值检测到了1M开始出现衰减,而后出现超调。有前辈指导说在D2反并两个1N4148,可是实践证明没有效果。
     请大家指教。。

网友A:
什么叫检测到1M就衰减?你多少不衰减啊

楼主:
1M以下不衰减。比如说输入最大值为1V,那么输出大概为1V左右并且在1M以内为定值。

网友B:
1M的单位是啥?

R7太大了吧?

网友B:
不好意思,LZ遇到的问题应该跟R7无关。

这个电路中,输入电压低于C18上的电压时,D4导通,D3截止;输入电压高于C18上电压的瞬间,第一级运放工作在开环状态,类似于比较器,直到其输出通过D3给C18充电并且第二级运放的输出端跟上该变化。

高频时,等到C18充电至峰值并且在第二级输出端有所反映时,可能C18上的电压已经超了。

LZ可以仿真一下,该电路中D3的导通时间是非常短的;高频时,D3的导通时间可能会受D3本身的速度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