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TIM测量信号频率的问题

楼主(2009-08-03):
利用TIM测量信号的频率时,理论上可以达到TIM的时钟频率,但是发现利用TIM测量1MHz以上的信号时就不是很准确了,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提高测量的精度么?谢谢~~

网友A:
你说测量不准确,差多少?你怎么知道不准确?判断依据是什么?你的测量方本人确吗?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你用的什么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