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大家给一个555的定时电路!

楼主(2009-08-03):
(无正文)

楼主:
资料说这个555有8个引脚的呀!怎么里面只有6个功能引脚在用?其它的呢?我是想用一个555来做延时0.3S,然后通过3脚输出一个高电平导通9013这个三极管,使得K1继电器导通,请问用上面的方案可行么?谢谢

网友A:
还有一个VCC,一个GND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不过,VCC好像没有少,8脚就是,1脚就是GND!呵呵

我希望电路有这个功能:当VCC=15V通电后,经过0.3S的延时,芯片的3脚开始一直输出高电平,从而导通三极管,将继电器导通,而VCC没有的时候,3脚不导通三极管,继电器不导通!请问高手怎么样设定这个电路的外围参数?非常感谢

网友A:
看看这个图吧,你的要求没必要用555

楼主:
呵呵,可以讲一下这个图么?不是太明白,我想用VCC15V供电,然后延时0.3S后一直输出高电平,看这个波形图,好像达不到吧

网友A:
用这个试试

楼主:
哦!这位大侠你好,我今日试了一下这样的一个电路,纯延时!B点的电压经过分压电阻后为5.8V,这当然需要一个47u的电解电容来充电延时,在万能板上面试了,测试B点和A点的电压发现,时间倒是很正确,经过测量时间为240ms吧!后来我就把R3(R3换成继电器,是这样设想的,如果可行的话)这个电阻换成了一个100欧姆的电阻,这是为了完全模拟继电器的线包电阻,因为我用的继电器线包是100欧姆的,但是一上电,啪的一声,9013这个三极管就炸掉了,会不会是因为100欧姆的电阻太小了,电流过大,导致超过了三极管的Ic值,导致三极管爆炸,谢谢!那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我换成那个合适一点的三极管呢?

楼主:
是这样的一个电路,如果有不对的话请指正!

网友A:
显然是Ic太大造成的,你可在基极串个电阻。

网友B:
稳压管不是这样用法。这么接起不到稳压作用。

楼主:
谢谢啦!偶已经弄好了^_^

网友A:
稳压管有这种接法的,但听说不规范,楼主把搞好的电路传上来吧 。

网友C:
看不出稳压管这样用有什么不规范。
不过,这个电路需要考虑低稳压值的稳压管特性是很“软”的。

网友A:
我也搞不清为啥不规范,估计是说这样用的话,不能保证穿过稳压管的电流值,从而达不到稳压值的目的。

网友D:
楼主,后来你怎么做好的呢,发上来看一看呀

网友E:
二极管接法是正确的,在这里不是为了稳压,而是提高三极管进入导通状态时的电压。不用稳压管,C1上的电压充到0.7V左右时,三极管就进入饱和,用了一个5.1V的稳压管,C1上的电压要充到5.8V(0.7+5.1)时三极管才进入饱和,这就大大提高了延时时间,反过来说可以用较小的电容,做到相同的延时时。

网友F:
但愿楼主不会再回来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