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LC选频电路请教

楼主:
电路如图所示,输入A点,为10M的晶振输入,本来想使输出为30M的正弦波,现在观察C点的波形,却并不是30M。线圈是绕的9:3的,不过存在一些误差。
问题是,在改变C4的值的时候,输出的波形的频率没有变,但是在改变C3的值的时候,输出的波形频率变化很明显,这是什么原因吗?

楼主(2009-08-04):
修改了一下T1的变比,使用6:2的时候,在C点的输出波形还是没有大的变化,基本上就是输入10M的2倍频,而我希望得到的是3倍频的波形,请大家指教一下呀

网友A:
把R1加大到220K

楼主:
我试试看。不过楼上的能说一下为什么吗?主要想知道怎么分析

网友A:
晶体管工作于线性区输出谐波分量少,工作于非线性区能获得更多的谐波。

楼主:
试了一下,电阻改变之后,反倒是没有输出了。
请大侠出来帮忙分析分析这个电路的原理啊

网友B:
要根据输入信号的幅度,调整三极管的静态电流,
目的就是让三极管尽量工作在非线性区,变压器前端最好加一级隔离放大电路。

网友C:
模拟电路不是有电路图就可以做出来的。

比如:你的C3、C4引脚过长,引线电感大,导致LC谐振频率不是你想要的。

30M也算高频了,你的电感和变压器摆放位置,屏蔽措施都有关系。

高频变压器设计可不象电源变压器那样容易,还要考虑电感量等很多因素,不是那么简单的。你改匝比没用啊,看看中周之类的变压器怎么设计的吧。

www.armecos.com

楼主:
字到哪去了?

上一个测试的波形,**

楼主:
...........怎么打的字都没了。
**

楼主:
有点明白了.......
兰是C点波形,黄是B点波形,可以看到B的波形有明显失真,但是在C点却没有得到选频输出,而且改变C4的时候,C点的波形并没有改变。
也改变过三极管基极的偏置电阻,将R2并联一个2K电阻,但是并联之后就没有输出了。
反倒是改变C3的时候输出的频率会有所改变。

网友D:
选频效果很明显啊~
只是Q值不够,不能完全滤除基波罢了

应该在后面加一级放大以提高阻抗,获得更高的Q值,
对波形要求高的话时可以再加一级选频、放大

网友D:
还有,要想输出较大奇次谐波的话,应该先削顶,放大或限幅成近似方波,然后再选频

网友E:
Q1的导通角决定培频增益,后级选频回路决定倍率

网友A:
楼主,你的LC选频怎么没选中30MHz?
看这个波形多好,呵呵,不知传输特征曲线的两个峰点怎么也不能重合在一起,我是改变谐振电容值。

楼主:
ljm你是用了2级的选频?特征曲线上的两个峰值就是和这个有关系吧?
我想问一下,这个电路的特征曲线函数是如何计算吗?
另外,想问一下,如果自饶电感的话,怎么确定在11兆频率下的电感量是多少吗?手头上有个电感表,但是测量频率是1KHz的,感觉不太准

楼主:
还有一点,ljm,你图中的C4的作用是什么吗?

网友A:
特征曲线函数我也不会算,很复杂的向量方程。算一个LC谐振频率30MHz好了。
电感在11MHz和在1KHz下的电感量应该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可能是11MHz下分布电容影响大一点。
C4是两级选频回路之间的耦合电容。

楼主:
仿真了下,基本上和ljm的仿真结果差不多,但是实际的测量波形却并没有那么好的三倍频波形
请教一下,中周内部的是铁氧体磁芯吗?自饶时线圈匝数、线径等与电感量的关系是怎么样吗?如何饶法能提高Q值?
另外,我这里仿真时是使用11M输入,但是实际上是做一个语音调频发射的,语音信号通过放大之后给到后面的晶振上,通过变容二极管来调整变频。所以输入是语音调制的晶振的频率输入。在输入与三极管之间需要加一个耦合电容吗?如果如xwj所说放大到方波的话,会不会失去原来的语音信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