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的最快速度求教

楼主(2009-08-04):
想用PWM作DA,请问STM32系列的PWM最快能到多快?

网友A:
理论是36MHz,实际应用中要考虑到脉宽变化的精度,无法实现36HMz。

网友B:
需要看你需要的占空比和频率调整的范围和精度。

楼主:
我没讲清楚。要是想实现8位DA的分辨率,是不是就是36MHz/256?

网友B:
要是想实现8位DA的分辨率,最高频率可达:72MHz/256

STM32的定时器时钟最快可以达到72MHz,2楼说的36MHz=72MHz/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