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2.0设计的问题

楼主(2009-08-04):
设计usb接口时,有谁明白怎么算c73,c74的值

网友A:
可否告知你从哪里找到的这个电路图?

网友B:
USB差分信号有见过串联共模线圈common choke考虑EMI,或者并联静电二极管作ESD保护。

没有看过并联电容的线路.....望高人赐教!

楼主: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是国外的一个开发板提供的原理图

网友A:
能提供国外开发板的型号吗?

楼主:
是一个软件无线电的开发板,叫usrp

网友C:
第一次见USB原理图,就这么简单啊

网友D:
这老外的图正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