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问下,看门狗的问题

楼主(2009-08-04):
有点糊涂了,使用定时器有什么弊端啊?定时器里面是做事越多越好还是最好进去就出来?如果看门复位之前进入了定时器中断,导致喂狗不及时,那不就自动复位了嘛?那怎么解决啊??各位大侠,求解啊,小弟刚入门,想东西有点太简单了

网友A:
1. 所有中断程序尽量简短,在你的系统设计时,这个时间应该是预知的,结合你的系统时间,然后设计Watchdog时间, oK了
  出事的一般不是没喂狗,大多是某些程序占有时间过久,而这些程序又是非正常的

楼主:
RE: 系统时间是不考虑中断延时的吧??

2# zljzlj

系统时间是不考虑中断延时的吧??

网友A:
系统时间是个不好精确定义的,但是可以确定几个值,如:系统最大时间,系统最小时间,评估出一个正常时间,当然要算中断造成的延时了,中断也是系统时间内的了,说起来有些复杂了,这是个如何由最小系统扩展到自定义“大”系统的过程,考虑的问题较多,与系统的架构有直接关系,并不是单纯说哪的时间长短问题,但基本原则是一样的,消耗尽量短的时间去做一个动作,不要有纯粹的 “死等”,
关于看门狗的用法,可以参见以前别人发的帖子,原则是假设你的程序是逻辑正确的,狗咬的时间一定要大于设计考虑的做大时间,喂狗不要太盲目。
ok,说的有些乱,慢慢来吧!

楼主:
RE: 谢谢,前面的懂了

我再想下,好像明白点了,O(∩_∩)O~

网友B:
你在定时程序里面也喂下狗撒

楼主:
RE: 恩,你好聪明啊

7# 恩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