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好心人帮忙看看片内flash的写入问题,多谢了!

楼主(2009-08-04):
帮忙看看片内flash的写问题,檫除没有问题,就是不能写入数据。
谢谢了!
用的是pic18f97j60  ,

#define FLASH_ERASE_SIZE 1024ul
#define FLASH_WRITE_SIZE 64ul
#pragma romdata ROM_CONFIG_SECT=0xb400
static ROM BYTE vConfigData[FLASH_ERASE_SIZE];
#pragma romdata

void flashwrite(unsigned char * source_addr,unsigned char length, unsigned long addr)
{

  TBLPTR = (DWORD)vConfigData;
  EECON1bits.FREE = 1;
  EECON1bits.WREN = 1;
  _asm
   movlw 0x55
   movwf EECON2, ACCESS
   movlw 0xAA
   movwf EECON2, ACCESS
   bsf  EECON1, 1, ACCESS //WR
  _endasm

  EECON1bits.WREN = 0;
        TBLPTRL=((addr)&0xFF);
        TBLPTRH=(((addr)>>8)&0xFF);
        TBLPTRU=(((addr)>>8)>>8);
        EECON1=0;

        while(length--)
                {

                TABLAT=*source_addr++;
                        _asm
                        TBLWTPOSTINC
                        _endasm
                }

        TBLPTRL=((addr)&0xFF);
        TBLPTRH=(((addr)>>8)&0xFF);
        TBLPTRU=(((addr)>>8)>>8);
        EECON1bits.WREN=1;                // this is the required sequence
        INTCONbits.GIE=0;
        EECON2=0x55;
         EECON2=0xAA;
         EECON1bits.WR=1;
         while(EECON1bits.WR);
        EECON1bits.WREN=0;
}

网友A:
擦除可以‘瞬间’完成,但写入是需要一个比较明显的写入时间的。

两次连续写入间的时间保证了吗?

从你的代码看,没有得到保证,你看看内部EEPROM怎么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