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起DIY交流采集模块

楼主(2009-08-04):
有感于在一些非电表的交流采集项目中使用电表芯片做采集应用。
1 做成一个开源项目
2 实现三相电压、电流、功率、能量实时采集计算
3 实现电压、电流谐波等更多参数采集,以及更多。。。
4 以模块方式嵌入各种产品,提供傻瓜式应用
5 提供UART、SPI、I2C等通信交互接口
6 实现误差校正方法、给用户免校正适用
7 替代各种电表芯片的采集方案(采集的数据较少、不灵活,需校正)
8 方案采用运放+ad+dsp(arm)方式
先说这些,行的话再谈别的

网友A:
还是电能芯片合算

网友B:
成本是比电能芯片高,但对学习还是有意思的.

网友B:
只是这种模块的功能都是围绕电力参数采集而展开.恐怕难以引起大家的共鸣!

网友A:
我们就是做电测的

楼主:
本来就是电力参数采集用的,就是让对电力参数采集的不精通的工程师在设计有这个需求的产品的时候可以简单的实现功能。

网友C:
画蛇添足

楼主:
不要站在电表设计工程师的角度看

网友D:
有成品,我这里还有几个样品,转成电流和电压都有,深圳居多,价格不贵

楼主:
不是楼上那种

网友E:
完了不就是个电表了么

网友F:
呵呵
     我认为从目前带12位AD的高速CPU(谐波计算)完全可以替代电表芯片,位数再小,估计精度难保证。
一个三相电能芯片国内AT7022需要29元,用一个51芯片(10元)。也就是说整个模块采集部分不能超过50元,否者仅仅简单全电量测量,还不如用电能表芯片。

     现在最合适选择用CORTEX-M3芯片,这个芯片运算速度快,而且价格有可能低于30元。对交流采样最好能可差分输入的。我查过STM32,NXP,ATMEL,流明。不过流明是10位AD,可以排除。ATMEEL的CORTEX-M3可以差分输入,但是差分输入的话,最多接4个通道,通道不够。没有办法只能采用运放抬高放大的方法。
     这样STM32是最合适的,它集成两个同步AD,可以同步采样,价格也低于30元。
最后,还得用两个4运放放大器,最好是单电源的,几块钱的运放,精度难保证,特别危险的地方是潜动电流难保证,所以选择运放至少7元以上。
     在采集这块价格基本上达到44元,同电能芯片比成本是不占优势的,但是成本也不会误差很大。但是这样做最好要有自己的特点,也就是电能芯片不能做的东西加上。

      我是做继电器保护的,经常用到交流采样,也做过一些带谐波的多功能表,对你这个项目有点感兴趣。

楼主:
我和楼上的想法比较一致,可以一块探讨一下。不过看大家兴趣不大啊!

网友F:
呵呵

可以的,楼上是做那个行业的?

楼主:
我做负控、抄表的

网友G:
我也做过,电测仪表,这个MCU+计量芯片的方案,是业内的主流啊

网友H(2009-11-28):
这个东西比较简单 ,如果采集偕波那还是有点技术的,

网友I:
要用到FFT,两个方面AD精度,和算法速度。ST32似乎快不了,做到析了次数有限,看要求。
楼上我觉得想法简单。好的仪表要精确,要实用,不简单

网友J:
貌似没那么容易吧?

网友K:
有那么难么?
我公司 就一个8位的单片机就能实现的
公司是爱默生。

网友L(2010-01-17):
仅真有效值很容易的。
包括频率/功率因数/有功/无功/电流/电压。不难。

网友M:
难点是电压和电流通道要同时采样!AD位数也是一个问题!

网友N(2011-07-15):
这个是在线电能质量检测仪啊!很困难的啊!
三相系统,最少6路,可能需要8路同步采样,PLL,64到128位的FFT (还不知道要不要实时性)。
8位单片机应该是一边玩去了。

网友N:
做了吗?很久了,不知道入伙还来不来的急。

网友O:
电能芯片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