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MOS管驱动电路中稳压管的问题

楼主(2009-08-04):
用MOS管做的板桥驱动电路中稳压管的选择要求是否较高,同样是10V的稳压管,0.5W的和1W的有什么差别吗?我曾用0.5W的,启动良好,但是用1W的根本启动不了,这是怎么回事呢?稳压管的选择范围是否很窄?怎样才能准确选择适合自己电路的稳压管呢,望指教

网友A:
好想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吧

你的图 看看

网友B:
不知道你的频率多高,但是稳压管的结电容可能会有影响。

网友C:
回3楼:
稳压管工作于反向偏压,结电容比MOS管输入电容小不止一个数量级。

网友B:
4楼说的没错,稳压管反偏的时候,结电容确实会小很多,
而且稳压管不会正偏,没有恢复时间的问题。
但是LZ所说的问题如何解释呢。

网友D:
功率大的结电容也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