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帮忙一下

楼主(2009-08-04):
现项目中需要将0-5V转变为0-3.3V电压信号,需要隔离,初步想用隔离运放+追随的电路实现,请教高人这里的隔离运放有比较适合的型号选型么?谢谢了

网友A:
有隔离运放吗?

网友B:
隔离运放有是有,但非常贵且很难买到。
可以用VF-FV即电压/频率-频率/电压变换法实现,中间的频率信号可用光耦进行隔离,这是最传统的做法。还可以在前级就地进行AD,然后串行数据输出,经光耦隔离后送系统。再有就是用隔离芯片,隔离芯片有开关电容和变压器耦合两类,前者比较便宜,MAXIM就有,可去其官方网站查阅相关资料。

网友C:
没做过实际的产品,但我的想法是用线性光耦隔离,不知道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