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通信由谁发起

楼主(2009-08-04):
STM32数据手册的SPI部分说“The communication is always initiated by the master. When the master device transmits data to a slave device via the MOSI pin, the slave device responds via the MISO pin. ”应该是说全双工通信是由主设备发起的,但是,提供的例程将SPI1作为Master,SPI2作为Slave后,必须是由SPI2先发送;
    /* Wait for SPI1 Tx buffer empty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 Send SPI2 data */
    SPI_I2S_SendData(SPI2, SPI2_Buffer_Tx[TxIdx]);
    /* Send SPI1 data */
    SPI_I2S_SendData(SPI1, SPI1_Buffer_Tx[TxIdx++]);
否则,不能完成通信(SPI1可以发送,spi2不能发送)。这个与手册讲的是否相同?

网友A:
请注意,作为Slave,函数SPI_I2S_SendData(SPI2,....)只是把要发送的数据放到发送缓冲区,实际的发送动作并没有开始,只有在作为Master的SPI1调用SPI_I2S_SendData(SPI1,....)才会真正地产生发送的时钟,SPI2使用这个时钟把发送缓冲区的数据发送出去。

你可以用示波器结合调试深入体会这个过程。

网友B(2010-04-25):
这个是STM32里面的例程吧,我也试了一下,可是主机接收的不是0x00就是0xff,接收不到从机回复的数据,不知道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