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下有源晶振

楼主(2009-08-04):
想用LTC1799产生10M的方波,结果出来是三角波,效果很差,可能是芯片问题。各位有没有用过的有源晶振推荐一下,多谢啦!

网友A:
有源晶振市场上很多,选有信誉的商家就是,波形不好的话,后面加施密特门做整形,另外注意布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