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220 GPIO口能输出的最高频率?

楼主(2009-08-04):
各位大虾:
          帮我看一下附件的程序,程序中GPIO输出的的频率为什么只有120K?因为我需要一个时钟为2MHz左右的,然后配佩其它IO口数据传输.我用的是EasyARM2200教学实验开发平台.小弟刚刚学习ARM,请各位大虾多多指教.

网友A:
可能是你没把外围的IO模块的工作频率设置好吧
看下你的PLL给 IO模块的分频值是否是你期望的

网友B:
我编写过一个小程序,可是因为频率太高,无法运行

网友B:
你好好看看产品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