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接口保护电路问题,上次图片没传成功,现已修改!

楼主:
我的485接口电路如图所示,在实验室环境没有问题,但到工业现场环境使用时,一批机器里面会有一部分485接口失效,TTL端无输出信号。看过以前论坛老帖,貌似软击穿,可电路中已加入了TVS管保护,仍然会出问题,请各位达人指教,如果chunyang兄能给以指点,更是万分感激。另:现场环境比较恶劣,传输距离较远。现场和5V的485芯片通讯,不知道是否有影响,多谢多谢!

网友A(2009-08-04):
1、如果max3485使用的是非隔离电源,建议将TVS和压敏电阻的释放回路直接接到max3485的gnd。
2、上述情况下,共模干扰的影响较大,可能无法避免击穿。长距离通信建议接口电路与大地隔离,并将不同节点隔离后的gnd相连。
3、补救措施:加485通讯隔离器。

楼主:
多谢mytempid的解答,事实上在工程现场加装了485隔离器,之后就没再出过问题。现在想修改一下电路设计,以求不用外加隔离器,请问怎么改比较好呢?希望不吝赐教!谢了先!

网友A:
考虑产品的可靠性,
不建议去掉隔离器,可以将隔离器内置,原则是485接口电路的GND与大地是浮空的。

网友B(2011-09-04):
LZ能说说你用什么型号的485隔离器吗?

网友C(2013-05-09):
隔离虽然能有效的抑制高共模电压,但总线上还会存在浪涌冲击、电源线与485线短路、雷击等潜在危害,所以我们一般会在总线端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
只有合理的电路设计+优质器件,并且确保正确且可靠的接地和接地电阻,才能做到很好的防雷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