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Linux内核编码风格(编程代码风格推荐)

楼主(2009-08-04):
这是翻译版本,英文原版是linux源码Documentation文件夹下的CodingStyle

一个良好风格的程序看起来直观、美观,便于阅读,还能有助于对程序的理解,特别在代码量比较大情况下更显现编码素质的重要性。相反没有良好的风格的代码读起来难看、晦涩,甚至有时候一个括号没对齐就能造成对程序的曲解或者不理解。我曾经就遇见过这样的情况,花费了很多不必要的时间在程序的上下文对照上,还debug了半天没理解的程序。后来直接用indent -kr -i8给他转换格式来看了。特此转过来一个关于代码风格的帖子分享一下~

Linux内核编码风格

这是一份简短的,描述linux内核首选编码风格的文档。编码风格是很个人化的东西,而且我也不愿意把我的观点强加给任何人,不过这里所讲述的是我必须要维护的代码所遵守的风格,并且我也希望绝大多数其他代码也能遵守这个风格。所以请至少考虑一下本文所述的观点。

首先,我建议你打印一份GNU的编码规范,然后不要读它。烧掉它,这是一个很高调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姿态。

Anyway, here goes:

                第一章:缩进

制表符是8个字符,所以缩进也是8个字符。有些异端运动试图将缩进变为4(乃至2)个字符深,这跟尝试着将圆周率PI的值定义为3没什么两样。
理由:缩进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清楚的定义一个控制块起止于何处。尤其是当你盯着你的屏幕连续看了20小时之后,你将会发现大一点的缩进将会使你更容易分辨缩进。

现在,有些人会抱怨8个字符的缩进会使代码向右边移动的太远,在80个字符的终端屏幕上就很难读这样的代码。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如果你需要3级以上的缩进,不管缩进深度如何你的代码已经有问题了,应该修正你的程序。

简而言之,8个字符的缩进可以让代码更容易阅读,还有一个好处是当你的函数嵌套太深的时候可以向你提出告警。请留意这个警告。

在switch语句中消除多级缩进的首选的方式是让“switch”和从属于它的“case”标签对
齐于同一列,而不要“两次缩进”“case”标签。比如:

        switch (suffix) {
        case 'G':
        case 'g':
                mem <<= 30;
                break;
        case 'M':
        case 'm':
                mem <<= 20;
                break;
        case 'K':
        case 'k':
                mem <<= 10;
                /* fall through */
        default:
                break;
        }

不要把多个语句放在一行里,除非你有什么东西要隐藏:

        if (condition) do_this;
          do_something_everytime;

也不要在一行里放多个赋值语句。内核编码风格超级简单。就是请避免使用怪异的表达式。除了注释、文档和Kconfig之外,不要使用空格来缩进,前面的例子是例外,是有意为之。

选用一个好的编辑器,不要在行尾留空格。

                第二章:把长的行和字符串打散

编码风格的意义就在于使用平常使用的工具来维持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
每一行的长度的限制是80列,我们强烈建议您遵守这个惯例。
长于80列的语句要打散成有意义的片段。每个片段要明显短于原来的语句,而且放置的位置也明显的靠右。同样的规则也适用于有很长参数列表的函数头。长字符串也要打散成较短的字符串。唯一的例外是超过80列可以大幅度提高可读性并且不会隐藏信息的情况。

void fun(int a, int b, int c)
{
        if (condition)
                printk(KERN_WARNING "Warning this is a long printk with "
                                                "3 parameters a: %u b: %u "
                                                "c: %u \n", a, b, c);
        else
                next_statement;
}

                第三章:大括号和空格的放置

C语言风格中另外一个常见问题是大括号的放置。和缩进大小不同,选择或弃用某种放置策略并没有多少技术上的原因,不过首选的方式,就像Kernighan和Ritchie展示给我们的,是把起始大括号放在行尾,而把结束大括号放在行首,所以:

        if (x is true) {
                we do y
        }

这适用于所有的非函数语句块(if、switch、for、while、do)。比如:

        switch (action) {
        case KOBJ_ADD:
                return "add";
        case KOBJ_REMOVE:
                return "remove";
        case KOBJ_CHANGE:
                return "change";
        default:
                return NULL;
        }

不过,有一种特殊情况,命名函数:它们的起始大括号放置于下一行的开头,这样:

        int function(int x)
        {
                body of function
        }

全世界的异端可能会抱怨这个不一致性,呃…确实是不一致的,不过所有思维健全的人都知道(a)K&R是 正确的, 并且(b)K&R是正确的。另外,不管怎样函数都是特殊的(在C语言中,函数是不能嵌套的)。

注意结束大括号独自占据一行,除非它后面跟着同一个语句的剩余部分,比如说do语句中的“while”或者if语句中的“else”,像这样:

        do {
                body of do-loop
        } while (condition);

        if (x == y) {
                ..
        } else if (x > y) {
                ...
        } else {
                ....
        }

理由:K&R。也请注意这种大括号的放置方式还能使空(或者差不多空的)行的数量最小化,同时不失可读性。因此,由于你的屏幕上的新行的供应不是可回收的资源(想想25行的终端屏幕),你将会有更多的空行来放置注释。

仅有一个单独的语句时,不用加不必要的大括号。

if (condition)
        action();

这点不适用于本身为某个条件语句的一个分支的单独语句。这时应该两个分支里都使用
大括号。

if (condition) {
        do_this();
        do_that();
} else {
        otherwise();
}

                3.1:空格

Linux内核的空格使用方格(主要)取决于它是用于函数还是关键字。(大多数)关键字后要加一个空格。值得注意的例外是sizeof、typeof、alignof和__attribute__,这些关键字在一定程度上看起来更像函数(它们在Linux里也常常伴随小括号使用,尽管在C语言里这样的小括号不是必需的,就像“struct fileinfo info”声明过后的“sizeof info”)

所以在这些关键字之后放一个空格:
        if, switch, case, for, do, while
但是不在sizeof、typeof、alignof或者__attribute__这些关键字之后放空格。例如,
        s = sizeof(struct file);

不要在小括号里的表达式两侧加空格。这是一个反例:

        s = sizeof( struct file );

当声明指针类型或者返回指针类型的函数时,“*”的首选使用方式是使之靠近变量名或者函数名,而不是靠近类型名。例子:

        char *linux_banner;
        unsigned long long memparse(char *ptr, char **retptr);
        char *match_strdup(substring_t *s);

在大多数二元和三元操作符两侧使用一个空格,例如下面所有这些操作符:

        =  +  -  <  >  *  /  %  |  &  ^  <=  >=  ==  !=  ?  :

但是一元操作符后不要加空格:
        &  *  +  -  ~  !  sizeof  typeof  alignof  __attribute__  defined

后缀自增和自减一元操作符前不加空格:
        ++  --

前缀自增和自减一元操作符后不加空格:
        ++  --

“.”和“->”结构体成员操作符前后不加空格。

不要在行尾留空白。有些可以自动缩进的编辑器会在新行的行首加入适量的空白,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在那一行输入代码。不过假如你最后没有在那一行输入代码,有些编辑器就不会移除已经加入的空白,就像你故意留下一个只有空白的行。包含行尾空白的行就这样产生了。
当Git发现补丁包含了行尾空白的时候会警告你,并且可以应你的要求去掉行尾空白;不过如果你是正在打一系列补丁,这样做会导致后面的补丁失败,因为你改变了补丁的上下文。

                第四章:命名

C 是一个简朴的语言,你的命名也应该这样。和Modula-2和Pascal程序员不同,C程序员不使用类似ThisVariableIsATemporaryCounter这样华丽的名字。C程序员会称那个变量为
“tmp”,这样写起来会更容易,而且至少不会令其难于理解。

不过,虽然混用大小写的名字是不提倡使用的,但是全局变量还是需要一个具描述性的名字。称一个全局函数为“foo”是一个难以饶恕的错误。

全局变量(只有当你真正需要它们的时候再用它)需要有一个具描述性的名字,就像全局函数。如果你有一个可以计算活动用户数量的函数,你应该叫它“count_active_users()”
或者类似的名字,你不应该叫它“cntuser()”。

在函数名中包含函数类型(所谓的匈牙利命名法)是脑子出了问题——编译器知道那些类型而且能够检查那些类型,这样做只能把程序员弄糊涂了。难怪微软总是制造出有问题的程序。

本地变量名应该简短,而且能够表达相关的含义。如果你有一些随机的整数型的循环计数器,它应该被称为“i”。叫它“loop_counter”并无益处,如果它没有可能被误解的话。类似的“tmp”可以用来称呼任意类型的临时变量。

如果你怕混淆了你的本地变量名,你就遇到另一个问题了,叫做函数增长荷尔蒙失衡综合症。请看第六章(函数)。

                第五章:Typedef

不要使用类似“vps_t”之类的东西。
对结构体和指针使用typedef是一个错误。当你在代码里看到:

        vps_t a;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相反,如果是这样

        struct virtual_container *a;

你就知道“a”是什么了。

很多人认为typedef“能提高可读性”。实际不是这样的。它们只在下列情况下有用:

(a) 完全不透明的对象(这种情况下要主动使用typedef来隐藏这个对象实际上是什么)。

    例如:“pte_t”等不透明对象,你只能用合适的访问函数来访问它们。

    注意!不透明性和“访问函数本身”是不好的。我们使用pte_t等类型的原因在于真的
    是完全没有任何共用的可访问信息。

(b) 清楚的整数类型,这样抽象层就可以帮助我们消除到底是"int"还是"long"的混淆。

    u8/u16/u32是完全没有问题的typedef,不过它们更符合(d)中所言,而不是这里。再次注意!要这样做,必须事出有因。如果某个变量是“unsigned long“,那么没有必要

        typedef unsigned long myflags_t;

    不过如果有一个明确的原因,比如它在某种情况下可能会是一个“unsigned int”而
    在其他情况下可能为“unsigned long”,那么就不要犹豫,请务必使用typedef。

(c) 当你使用sparse按字面的创建一个新类型来做类型检查的时候。

(d) 和标准C99类型相同的类型,在某些例外的情况下。

    虽然让眼睛和脑筋来适应新的标准类型比如“uint32_t”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可以有
    些人仍然拒绝使用它们。

    因此,Linux特有的等同于标准类型的“u8/u16/u32/u64”类型和它们的有符号类型是被允许的——尽管在你自己的新代码中,它们不是强制要求要使用的。

    当编辑已经使用了某个类型集的已有代码时,你应该遵循那些代码中已经做出的选择。

(e) 可以在用户空间安全使用的类型。

    在某些用户空间可见的结构体里,我们不能要求C99类型而且不能用上面提到的“u32”类型。因此,我们在与用户空间共享的所有结构体中使用__u32和类似的类型。
可能还有其他的情况,不过基本的规则是永远不要使用typedef,除非你可以明确的应用上述某个规则中的一个。

总的来说,如果一个指针或者一个结构体里的元素可以合理的被直接访问到,那么它们就不应该是一个typedef。

                第六章:函数

函数应该简短而漂亮,并且只完成一件事情。函数应该可以一屏或者两屏显示完(我们都知道ISO/ANSI屏幕大小是80x24),只做一件事情,而且把它做好。

一个函数的最大长度是和该函数的复杂度和缩进级数成反比的。所以,如果你有一个理论上很简单的只有一个很长(但是简单)的case语句的函数,而且你需要在每个case里做很多很小的事情,这样的函数尽管很长,但也是可以的。

不过,如果你有一个复杂的函数,而且你怀疑一个天分不是很高的高中一年级学生可能甚至搞不清楚这个函数的目的,你应该更严格的遵守最大限制。使用辅助函数,并为之取个具描述性的名字(如果你觉得其对性能要求严格的话,你可以要求编译器将它们内联展开,它往往会比你更好的完成任务。)

函数的另外一个衡量标准是本地变量的数量。此数量不应超过5-10个,否则你的函数就有问题了。重新考虑一下你的函数,把它分拆成更小的函数。人的大脑一般可以轻松的同时跟踪7个不同的事物,如果再增多的话,就会糊涂了。即便你聪颖过人,你也可能会记不清你2个星期前做过的事情。

在源文件里,使用空行隔开不同的函数。如果该函数需要被导出,它的EXPORT*宏应该紧贴在它的结束大括号之下。比如:

int system_is_up(void)
{
        return system_state == SYSTEM_RUNNING;
}
EXPORT_SYMBOL(system_is_up);

在函数原型中,包含函数名和它们的数据类型。虽然C语言里没有这样的要求,在Linux里这是提倡的做法,因为这样可以很简单的给读者提供更多的有价值的信息。

                第七章:集中的函数退出途径

虽然被某些人声称已经过时,但是goto语句的等价物还是经常被编译器所使用,具体形式是无条件跳转指令。当一个函数从多个位置退出并且需要做一些通用的清洁工作的时候,goto的好处就显现出来了。
理由是:
- 无条件语句容易理解和跟踪
- 嵌套程度减小
- 可以避免由于修改时忘记更新某个单独的退出点而导致的错误
- 减轻了编译器的工作,无需删除冗余代码;)

int fun(int a)
{
        int result = 0;
        char *buffer = kmalloc(SIZE);

        if (buffer == NULL)
                return -ENOMEM;

        if (condition1) {
                while (loop1) {
                        ...
                }
                result = 1;
                goto out;
        }
        ...
out:
        kfree(buffer);
        return result;
}

                第八章:注释

注释是好的,不过有过度注释的危险。永远不要在注释里解释你的代码是如何运作的:更好的做法是让别人一看你的代码就可以明白,解释写的很差的代码是浪费时间。
一般的,你想要你的注释告诉别人你的代码做了什么,而不是怎么做的。也请你不要把注释放在一个函数体内部:如果函数复杂到你需要独立的注释其中的一部分,你很可能需要回到第六章看一看。你可以做一些小注释来注明或警告某些很聪明(或者槽糕)的做法,但不要加太多。你应该做的,是把注释放在函数的头部,告诉人们它做了什么,也可以加上它做这些事情的原因。

当注释内核API函数时,请使用kernel-doc格式。请看
Documentation/kernel-doc-nano-HOWTO.txt和scripts/kernel-doc以获得详细信息。

Linux的注释风格是C89“/* ... */”风格。不要使用C99风格“// ...”注释。

长(多行)的首选注释风格是:

        /*
         * This is the preferred style for multi-line
         * comments in the Linux kernel source code.
         * Please use it consistently.
         *
         * Description:  A column of asterisks on the left side,
         * with beginning and ending almost-blank lines.
         */

注释数据也是很重要的,不管是基本类型还是衍生类型。为了方便实现这一点,每一行应只声明一个数据(不要使用逗号来一次声明多个数据)。这样你就有空间来为每个数据写一段小注释来解释它们的用途了。

                第九章:你已经把事情弄糟了

这没什么,我们都是这样。可能你的使用了很长时间Unix的朋友已经告诉你“GNU emacs”能自动帮你格式化C源代码,而且你也注意到了,确实是这样,不过它所使用的默认值和我们想要的相去甚远(实际上,甚至比随机打的还要差——无数个猴子在GNU emacs里打字永远不会创造出一个好程序)(译注:请参考Infinite Monkey Theorem)

所以你要么放弃GNU emacs,要么改变它让它使用更合理的设定。要采用后一个方案,你可以把下面这段粘贴到你的.emacs文件里。

(defun linux-c-mode ()
  "C mode with adjusted defaults for use with the Linux kernel."
  (interactive)
  (c-mode)
  (c-set-style "K&R")
  (setq tab-width 8)
  (setq indent-tabs-mode t)
  (setq c-basic-offset 8))

这样就定义了M-x linux-c-mode命令。当你hack一个模块的时候,如果你把字符串
-*- linux-c -*-放在头两行的某个位置,这个模式将会被自动调用。如果你希望在你修改
/usr/src/linux里的文件时魔术般自动打开linux-c-mode的话,你也可能需要添加

(setq auto-mode-alist (cons '("/usr/src/linux.*/.*\\.[ch]$" . linux-c-mode)
                        auto-mode-alist))

到你的.emacs文件里。

不过就算你尝试让emacs正确的格式化代码失败了,也并不意味着你失去了一切:还可以用“indent”。

不过,GNU indent也有和GNU emacs一样有问题的设定,所以你需要给它一些命令选项。不过,这还不算太糟糕,因为就算是GNU indent的作者也认同K&R的权威性(GNU的人并不是坏人,他们只是在这个问题上被严重的误导了),所以你只要给indent指定选项“- kr -i8”(代表“K&R,8个字符缩进”),或者使用“scripts/Lindent”,这样就可以以最时髦的方式缩进源代码。“indent”有很多选项,特别是重新格式化注释的时候,你可能需要看一下它的手册页。不过记住:“indent”不能修正坏的编程习惯。

                第十章:Kconfig配置文件

对于遍布源码树的所有Kconfig*配置文件来说,它们缩进方式与C代码相比有所不同。紧挨在“config”定义下面的行缩进一个制表符,帮助信息则再多缩进2个空格。比如:

config AUDIT
        bool "Auditing support"
        depends on NET
        help
          Enable auditing infrastructure that can be used with another
          kernel subsystem, such as SELinux (which requires this for
          logging of avc messages output).  Does not do system-call
          auditing without CONFIG_AUDITSYSCALL.

仍然被认为不够稳定的功能应该被定义为依赖于“EXPERIMENTAL”:

config SLUB
        depends on EXPERIMENTAL && !ARCH_USES_SLAB_PAGE_STRUCT
        bool "SLUB (Unqueued Allocator)"
        ...

而那些危险的功能(比如某些文件系统的写支持)应该在它们的提示字符串里显著的声明这一点:

config ADFS_FS_RW
        bool "ADFS write support (DANGEROUS)"
        depends on ADFS_FS
        ...

要查看配置文件的完整文档,请看Documentation/kbuild/kconfig-language.txt。

                第十一章:数据结构

如果一个数据结构,在创建和销毁它的单线执行环境之外可见,那么它必须要有一个引用计数器。内核里没有垃圾收集(并且内核之外的垃圾收集慢且效率低下),这意味着你绝对需要记录你对这种数据结构的使用情况。

引用计数意味着你能够避免上锁,并且允许多个用户并行访问这个数据结构——而不需要担心这个数据结构仅仅因为暂时不被使用就消失了,那些用户可能不过是沉睡了一阵或者做了一些其他事情而已。

注意上锁不能取代引用计数。上锁是为了保持数据结构的一致性,而引用计数是一个内存管理技巧。通常二者都需要,不要把两个搞混了。

很多数据结构实际上有2级引用计数,它们通常有不同“类”的用户。子类计数器统计子类用户的数量,每当子类计数器减至零时,全局计数器减一。

这种“多级引用计数”的例子可以在内存管理(“struct mm_struct”:mm_users和
mm_count)和文件系统(“struct super_block”:s_count和s_active)中找到。

记住:如果另一个执行线索可以找到你的数据结构,但是这个数据结构没有引用计数器,这里几乎肯定是一个bug。

                第十二章:宏,列举(enum)和RTL

定义常量和列举里的标签的宏的名字需要大写。

#define CONSTANT 0x12345

在定义几个相关的常量时,最好用列举。

宏的名字请用大写字母,不过形如函数的宏的名字可以用小写字母。

一般的,如果能写成内联函数就不要写成像函数的宏。

含有多个语句的宏应该被包含在一个do-while代码块里:

#define macrofun(a, b, c)                      \
        do {                                   \
                if (a == 5)                    \
                        do_this(b, c);         \
        } while (0)

使用宏的时候应避免的事情:

1) 影响控制流程的宏:

#define FOO(x)                                 \
        do {                                   \
                if (blah(x) < 0)               \
                        return -EBUGGERED;     \
        } while(0)

非常不好。它看起来像一个函数,不过却能导致“调用”它的函数退出;
don't break the internal parsers of those who will read the code.

2) 依赖于一个固定名字的本地变量的宏:

#define FOO(val) bar(index, val)

可能看起来像是个不错的东西,不过它非常容易把读代码的人搞糊涂,而且容易导致看起来不相关的改动带来错误。

3) 作为左值的带参数的宏: FOO(x) = y;如果有人把FOO变成一个内联函数的话,这种用法就会出错了。

4) 忘记了优先级:使用表达式定义常量的宏必须将表达式置于一对小括号之内。带参数的宏也要注意此类问题。

#define CONSTANT 0x4000
#define CONSTEXP (CONSTANT | 3)
cpp手册对宏的讲解很详细。Gcc internals手册也详细讲解了RTL(译注:register
transfer language),内核里的汇编语言经常用到它。

                第十三章:打印内核消息

内核开发者应该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请一定注意内核信息的拼写,以给人以好的印象。不要用不规范的单词比如“dont”,而要用“do not”或者“don't”。保证这些信息简单、
明了、无歧义。

内核信息不必以句点结束。

在小括号里打印数字(%d)没有任何价值,应该避免这样做。

<linux/device.h>里有一些驱动模型诊断宏,你应该使用它们,以确保信息对应于正确的设备和驱动,并且被标记了正确的消息级别。这些宏有:dev_err(), dev_warn(),
dev_info()等等。对于那些不和某个特定设备相关连的信息,<linux/kernel.h>定义了pr_debug()和pr_info()。

写出好的调试信息可以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当你写出来之后,这些信息在远程除错的时候就会成为极大的帮助。当DEBUG符号没有被定义的时候,这些信息不应该被编译进内核里(也就是说,默认地,它们不应该被包含在内)。如果你使用dev_dbg()或者pr_debug(),就能自动达到这个效果。很多子系统拥有Kconfig选项来启用-DDEBUG。还有一个相关的惯例是使用VERBOSE_DEBUG来添加dev_vdbg()消息到那些已经由DEBUG启用的消息之上。

                第十四章:分配内存

内核提供了下面的一般用途的内存分配函数:kmalloc(),kzalloc(),kcalloc()和
vmalloc()。请参考API文档以获取有关它们的详细信息。
传递结构体大小的首选形式是这样的:

        p = kmalloc(sizeof(*p), ...);

另外一种传递方式中,sizeof的操作数是结构体的名字,这样会降低可读性,并且可能会引入bug。有可能指针变量类型被改变时,而对应的传递给内存分配函数的sizeof的结果不变。

强制转换一个void指针返回值是多余的。C语言本身保证了从void指针到其他任何指针类型的转换是没有问题的。

                第十五章:内联弊病

有一个常见的误解是内联函数是gcc提供的可以让代码运行更快的一个选项。虽然使用内联函数有时候是恰当的(比如作为一种替代宏的方式,请看第十二章),不过很多情况下不是这样。inline关键字的过度使用会使内核变大,从而使整个系统运行速度变慢。因为大内核会占用更多的指令高速缓存(译注:一级缓存通常是指令缓存和数据缓存分开的)而且会导致pagecache的可用内存减少。想象一下,一次pagecache未命中就会导致一次磁盘寻址,将耗时5毫秒。5毫秒的时间内CPU能执行很多很多指令。

一个基本的原则是如果一个函数有3行以上,就不要把它变成内联函数。这个原则的一个例外是,如果你知道某个参数是一个编译时常量,而且因为这个常量你确定编译器在编译时能优化掉你的函数的大部分代码,那仍然可以给它加上inline关键字。kmalloc()内联函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人们经常主张给static的而且只用了一次的函数加上inline,不会有任何损失,因为这种情况下没有什么好权衡的。虽然从技术上说,这是正确的,不过gcc可以在没有提示的情况下自动使其内联,而且其他用户可能会要求移除inline,此种维护上的争论会抵消可以告诉gcc来做某些事情的提示带来的潜在价值。不管有没有inline,这种函数都会被内联。

                第十六章:函数返回值及命名

函数可以返回很多种不同类型的值,最常见的一种是表明函数执行成功或者失败的值。这样的一个值可以表示为一个错误代码整数(-E**=失败,0=成功)或者一个“成功”布尔值(0=失败,非0=成功)。

混合使用这两种表达方式是难于发现的bug的来源。如果C语言本身严格区分整形和布尔型变量,那么编译器就能够帮我们发现这些错误……不过C语言不区分。为了避免产生这种bug,请遵循下面的惯例:

        如果函数的名字是一个动作或者强制性的命令,那么这个函数应该返回错误代码
        整数。如果是一个判断,那么函数应该返回一个“成功”布尔值。

比如,“add work”是一个命令,所以add_work()函数在成功时返回0,在失败时返回
-EBUSY。类似的,因为“PCI device present”是一个判断,所pci_dev_present()函数在成功找到一个匹配的设备时应该返回1,如果找不到时应该返回0。

所有导出(译注:EXPORT)的函数都必须遵守这个惯例,所有的公共函数也都应该如此。私有(static)函数不需要如此,但是我们也推荐这样做。

返回值是实际计算结果而不是计算是否成功的标志的函数不受此惯例的限制。一般的,他们通过返回一些正常值范围之外的结果来表示出错。典型的例子是返回指针的函数,他们使用NULL或者ERR_PTR机制来报告错误。

                第十七章:不要重新发明内核宏

头文件include/linux/kernel.h包含了一些宏,你应该使用它们,而不要自己写一些它们的变种。比如,如果你需要计算一个数组的长度,使用这个宏

  #define ARRAY_SIZE(x) (sizeof(x) / sizeof((x)[0]))

类似的,如果你要计算某结构体成员的大小,使用

  #define FIELD_SIZEOF(t, f) (sizeof(((t*)0)->f))

还有可以做严格的类型检查的min()和max()宏,如果你需要可以使用它们。你可以自己看看那个头文件里还定义了什么你可以拿来用的东西,如果有定义的话,你就不应在你的代码里自己重新定义。

                第十八章:编辑器模式行和其他需要罗嗦的事情

有一些编辑器可以解释嵌入在源文件里的由一些特殊标记标明的配置信息。比如,emacs能够解释被标记成这样的行:

-*- mode: c -*-

或者这样的:

/*
Local Variables:
compile-command: "gcc -DMAGIC_DEBUG_FLAG foo.c"
End:
*/

Vim能够解释这样的标记:

/* vim:set sw=8 noet */

不要在源代码中包含任何这样的内容。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编辑器配置,你的源文件不应该覆盖别人的配置。这包括有关缩进和模式配置的标记。人们可以使用他们自己定制的模式,或者使用其他可以产生正确的缩进的巧妙方法。

网友A:
这篇**是linus写的,还有篇管理的风格也很有意思。

不知道有没有中文版。

网友B:
很好很强大。。。

网友C:
吱一声留个标志

网友D:
斑竹翻译的吗?
好东西..

楼主:
不是我翻译的,网上流传的~具体的转载地址也忘记了
确实是好东西,无规矩不成方圆

网友E:
好好写点注释别啥都重要

楼主:
好好写点注释别啥都重要
引用 网友E:

写的好的代码根本不需要注释,或者极少的注释就可以~

网友F:
风格应该不是适合每个人,   跟审美一样,各有各的爱好

俺看着括号拖后就晕,  喜欢看括号对齐在前面,依次缩进  喜欢一句都上括号.

网友G:
正想找个类似的文档看下,谢了

网友H(2009-09-08):
做个pdf撒

网友I:
很不错的东西,需要规范起来,至少要对自己的程序有一个规范标准。

网友J:
gnu 编程标准里也有一些:
不过有些用法和linux内核风格不同,linus**自己linux内核的风格的理由是 K&R 就是这么用的:)~

比如 { } 号,除了 函数外,大括号linux用 :
while (1) {
...
}

gnu  用:
while (1)
{
...
}
gnu C 标准:http://www.gnu.org/prep/standards/standards.html

GNU Coding Standards

5-- Making The Best Use of C
This chapter provides advice on how best to use the C language when writing GNU software.

Formatting: Formatting your source code.
Comments: Commenting your work.
Syntactic Conventions: Clean use of C constructs.
Names: Naming variables, functions, and files.
System Portability: Portability among different operating systems.
CPU Portability: Supporting the range of CPU types.
System Functions: Portability and ``standard'' library functions.
Internationalization: Techniques for internationalization.
Character Set: Use ASCII by default.
Quote Characters: Use `...' in the C locale.
Mmap: How you can safely use mmap.

http://www.gnu.org/prep/standards/standards.html#Mmap

网友H:
习惯成自然

网友K(2009-10-14):
俺对于

<keyword>{
}

比较感冒。

网友L:
两种系统两种风格,
工作的时候得用一种,学习的时候有的换一种。

网友M(2010-03-07):
还是喜欢宝兰和微软的风格。

网友N:
goto果然是好东西……

网友K:
一家之言而已。

网友O(2010-05-21):
linux源码里面文档里就有呀

网友P(2010-08-03):
我觉得这样写更清楚:
if(---)
{
    fun;
}
而不支持
if(---){
    fun;
}

网友Q(2010-10-05):
很好!很强大!

网友R:
好东西,标记一下~~~

网友S(2010-11-12):
一直在用
if(...){
}
没改过来……

网友T(2011-02-14):
linus写的经典**,现在读的话仍然很有感触

网友U:
清晰就好!

网友V(2011-06-23):
正需要呢!

网友W(2011-09-12):
很好的,下载了

网友X(2011-11-17):
友情顶一顶 虽然很久没有写程序了!

网友Y:
很好--多谢了。。。正需要这样的**~~

网友Z(2012-02-01):
好呀,好东东!

网友Z:
好东东,学习了~

网友AA:
一.填空题 (26 分 )
1 . WIN32 平台下, sizeof(short) = __2__ , sizeof(int) = __4__ , sizeof(long) = __4__ 。 (3 分 ) /// sizeof(char) = 1;sizeof(double) = 8;sizeof(float) = 4;
2 .请给出如下程序的结果 (2 分 )
int a = 3;
int b = a << 3; /// 00000011左移三位为00011000,即24
a = __3__ , b = __24__ 。
3 .请 给出如下程序的结果 (2 分 )
int aaa = 0x01;
htonl(aaa) = _16^6___ 。/// 0x01000000 十六进制数,转换为十进制为16的6次方,即16777216
4 .请给出如下程序的结果 (2 分)
#define MAX_NUM 100+200
int nTemp = MAX_NUM*10; ///宏的功能只是简单的字符替换,MAX_NUM*10表示100+200*10,所以用宏要小心
则 Temp = __2100__ 。
5 .请给出如下程序的结果 (3 分 )
char szTemp[1000] = "";
int nLen1 = sizeof(szTemp);
int nLen2 = strlen(szTemp);/// strlen的计算结果不包含结束符'\0'
strcpy(szTemp, "abc");
int nLen3 = sizeof(szTemp);
int nLen4 = strlen(szTemp);
int nTemp[100];
int *pTemp = nTemp;
int nLen5 = sizeof(pTemp);/// 在32位系统中,指针只占4位字节,不管它指向地址的内容有多大!
char szResult[200] = "";
sprintf(szResult, "%d,%d,%d,%d,%02d.", nLen1, nLen2, nLen3, nLen4, nLen5);
则 szResult = _1000,0,1000,3,04___ 。
6 . MFC 中,大部分类是从哪个类继承而来( CCmdTarget 、 CObject 、 CWinApp 、 CWnd )? (2 分 )__CObject __
7 .内存是进程范围 or 线程范围; __进程__ /// 进程有独立的内存,是线程的管理者,线程是进程的执行者
CPU 调度时,针对进程 or 线程; __线程__   /// 线程才是执行者
函数调用堆栈,针对进程 or 线程。 _进程___(3 分 ) /// 进程才有独立内存,堆栈属于内存的一部分

网友AA:
8 .调用函数 bbb 后,输出是什么 (4 分 )
void ccc(int x) /// 参数为数值传递,不是引用传递
{
       char szTemp[10] = "";

       x = 2;
       sprintf(szTemp, "%d,", x);
       afxDump << szTemp; /// afxDump表示输出信息到MFC调试(Debug)窗口

       if(x = 3) ///注意这里不是"=="而是"=",所以if条件是成立的
       {
              int x = 4;
              sprintf(szTemp, "%d,", x);
              afxDump << szTemp;
       }

       sprintf(szTemp, "%d,", x);
       afxDump << szTemp;
}

void bbb()
{
       char szTemp[10] = "";

       int x = 7;

       ccc(x);

       sprintf(szTemp, "%d,", x);
       afxDump << szTemp;
}

二.改错题 ( 总共 15 分 , 每题 5 分 ) 。
1 .下面代码有何错误
void func1()
{
       int *pa = NULL;
       func2(pa); /// 函数返回后pa仍然是空指针
       delete pa; /// pa仍然是空指针,pb申请的空间并没有被delete掉
}
void func2(int *pb)
{
       pb = new int(5); /// pb重新申请了堆空间
}

网友AA:
2 .下面代码有何错误
void func2(int *value)
{
       *value = 2; /// value为空指针,不能被取值,所以*value是错误的
}
void func1()
{
       int *p = 0;
       func2(p);
}
3 .
int func1(int& b) /// 参数b的类型的整型
{
       return 0;
}
void func2()
{
       int bbb = 3;
       func1(&bbb); /// 函数参数的引用调用不需要用符号"&"
       func1(bbb);
}
func2 中有何错误, func1 的参数 b 的类型是什么。
三.简答题 (64 分 )
PS:以下答案是随笔所写,请读者做进一步的深入了解。
1. 请简述 C 、 C++ 、 VC 、 MFC 在概念上的区别 (4 分 )
答:C是面向过程编程的语言;
    C++是面向对象编程的语言;
    VC是微软提供的方便于开发C++程序的一套开发工具。
    MFC(Microsoft Function Class),是微软提供的一套函数类库,里面封装了许多Windows API函数,方便开发者调用。
   2 .请写一个函数重载的简单例子 (4 分 )
答:
int add(int a,int b)
{
    return (a + b);
}
函数重载:/// 函数重载是指函数名相同,但参数类型或返回值可能不同的函数。
float add(float a,float b)
{
    return (a + b);
}
3. 用什么函数开启新进程、线程。 (4 分 )
答:CreateProccess()创建进程;
CreateThread()创建线程
MFC中还提供了_beginthread()与_beginthreadex()函数创建线程

4.SendMessage 和 PostMessage 有什么区别 (4 分 )
答:SendMessage:发送消息后,等待消息处理完毕后才继续执行自身的程序。
PostMessage:发送消息后不等待消息处理即继续执行自身的程序。

网友AA:
5.WaitForSingleObject 有何作用; m_pThrd 的类型是 CWinThread* 时, WaitForSingleObject(m_pThrd->m_hThread, INFINITE); 有何作用。 (4 分 )
答:WaitForSingleObject是表示等待线程的一个函数。
参数为INFINITE表示一直等待线程CWinThread执行结束后,再继续处理自身程序。

6. __stdcall 、 __cdecl 、 __pascal 在什么方面有所不同。 (4 分 )
答:这些都是一些函数参数的调用约定,告诉编译器函数参数压栈的顺序,以及压入堆栈的内容由谁来清除,是调用者还是函数本身清除堆栈的内容。简单列表如下:
Directive  Parameter order  Clean-up Passes parameters  in registers?
pascal     Left-to-right    Routine                    No
cdecl      Right-to-left    Caller                      No
stdcall    Right-to-left    Routine                     No

7 .请把下述代码加上异常处理。 (6 分 )
int MyWriteFile(CString strFileName, CString strText)
{
       int nRet = 0;

       CFile myFile;
       myFile.Open(strFileName, CFile::modeWrite|CFile::shareExclusive|CFile::modeCreate, NULL);

       int nLen = strText.GetLength();
       myFile.Write((char*)(LPCSTR)strText, nLen);

       myFile.Close();

       return nRet;
}
答:
int MyWriteFile(CString strFileName, CString strText)
{
       int nRet = 0;

       CFile myFile;
       __try
      {
        nRet = myFile.Open(strFileName,\
               CFile::modeWrite|CFile::shareExclusive|CFile::modeCreate, NULL);
        if(!nRet)
        {
            /// 输出异常信息
            __leave;/// 结束try块,跳到__finaly代码块
        }
        int nLen = strText.GetLength();
        nRet = myFile.Write((char*)(LPCSTR)strText, nLen);
        if(!nRet)
        {
            /// 输出异常信息
            __leave;/// 结束try块,跳到__finaly代码块
        }
      }
      __finaly
     {
         myFile.Close();
     }
     return nRet;
}

网友AA:
8 .请解释“ func ”为何种类型,这种类型的作用什么,变量 ttt 的值是多少? (6 分 )
typedef int (*func)(int, int*);
int xxx(int a, int *p)
{
       return a + *p;
}
int dowork(func aaa, int bbb, int *ccc)
{
       return aaa(bbb, ccc);
}
int sss = 4;
int ttt = dowork(&xxx, 3, &sss);
答:func表示一个函数指针,它指向参数为int,int*,返回值为int的函数。ttt的值为7
9 .请问下述代码中 : int operator+(… )起什么作用? this 是什么? ccc 的值最终为多少? (6 分 )
class Fruit
{
public:
       Fruit()
       {
              weight = 2;
       }
       Fruit(int w)
       {
              weight = w;
       }
       int operator+(Fruit f)
       {
              return this->weight * f.weight;
       }
private:
       int weight;
};
       Fruit aaa;
       Fruit bbb(4);
       int ccc = aaa + bbb;
答:int operator+(… )表示重载类的“+”号运算符,this表示对象本身的指针,本例中它指向类的对象aaa;ccc最终的结果为8(8 = 2 * 4)。

10. 请解释下面代码采用了何种 C++ 特性( C 语言不具备),作用是什么? (6 分 )
template<typename T>
T sum(T a, T b)
{
       return (a + b);
}
答:表示函数模板,用于将一类功能相同,参数类型和返回值不同的函数抽象为一个模板,方便模板函数调用。

11 .请解释 aaa.h 中下面代码的功能 (5 分 )
#if !defined(AFX_MYSUDU_H__9B952BEA_A051_4026_B4E5_0598A39D2DA4__INCLUDED_)
#define AFX_MYSUDU_H__9B952BEA_A051_4026_B4E5_0598A39D2DA4__INCLUDED_
... ...
#endif
答:这是预处理命令,可以保证多次包含此头文件时,只编译一次代码。

12 . CMemoryState 主要功能是什么 (5 分 )
答:用于检测内存泄露。

网友AA:
13 .请阅读下述代码,写出程序执行的结果( 6 分)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class CBase
{
public:
  virtual void print()
  {
    cout<< "base" << endl;
  }
  void DoPrint()
  {
    print();
  }
};

class CChild1: public CBase
{
public:
  virtual void print()
  {
    cout<< "child1" << endl;
  }
};

class CChild2: public CBase
{
public:
  virtual void print()
  {
    cout<< "child2" << endl;
  }
};

void DoPrint(CBase *base)
{
  base->DoPrint();
}

void main()
{
  CBase* base = new CBase();
  CChild1* child1 = new CChild1();
  CChild2* child2 = new CChild2();
  DoPrint(child1);
  DoPrint(child2);
  DoPrint(base);

  delete base;
  base = child1;
  base->print();
  delete child1;
  delete child2;
}
答:
child1
child2
base
child1
这是C++中类的虚函数实现多态的一个实例。

网友AB(2012-06-15):
养成一个好习惯
可以大大的增加代码的可读性及维护

网友AC(2012-07-22):
no style is the best style !

网友AD(2012-10-20):
**说的挺全面,谢谢楼主咯

网友AE(2012-12-18):
无聊,好多都是个人的习惯问题,让别人去习惯它,
if(){
}else{
}
我TMD觉得这种结构看着让人崩溃!语句的行数不能用这种方式来减少,而是用算法来减少,这样看着让人很累。我比较喜欢用下面这种。
if()
{
}
else
{
}

网友AF:
没写过什么大的程序,看看

网友AG:
看别人的写的程序看多了,有些人的代码看得都想吐啊!好的编程习惯太重要了

网友AH:
好的编程风格可以省去不少麻烦

网友AI:
嘿嘿 写完后 俺用coolformat弄一下就好 :)

网友AJ(2013-02-19):
养成习惯,受益匪浅、、、

网友AK(2013-07-23):
空格真的是有够烦的,前段时间copy了一段代码,各种删空格

网友AL:
确实不能每一行写太多代码了

网友AM:
正是可以

网友AN(2013-10-30):
个人比较喜欢
while (1)
{
...
}

这样用大括号

网友AO(2013-12-18):
引用 网友F:
风格应该不是适合每个人,   跟审美一样,各有各的爱好

俺看着括号拖后就晕,  喜欢看括号对齐在前面,依次缩 ...

俺也是,,呵呵,,
一句也要大括号,,以后再加一句的时候,,方便~~

网友AN(2014-03-28):
对于
大括号linux用 :
while (1) {
...
}

gnu  用:
while (1)
{
...
}

可能由于编译器的问题吧,在vim上,linux风格的大括号的确可以在收起来之后占用更少的空行,
但我更偏向于后一种,这样子起码看着顺眼,也知道自己的范围是从哪时到哪里。

网友AP(2014-05-06):
引用 楼主:
写的好的代码根本不需要注释,或者极少的注释就可以~

赞同

网友AQ(2014-09-21):
回顾 一下 谢谢楼主的整理

网友AR:
Mark 一下,慢慢看

网友AS(2014-10-22):
喜欢K&R风格

网友AT(2015-03-26):
收下了 啦啦

网友AU:
路由,顶一下。。。

网友AV(2016-07-12):
有代码。。嵌入式不是问题!!!!

网友AW(2016-09-07):
确实值得一读的好书。

网友AX:
astyle, 解决了大部分的编码规范

网友AY(2016-11-05):
我是做嵌入式的,感触挺深,细节决定一切

网友AZ(2018-05-29):
喜欢的风格

网友BA(2020-05-19):
大括号 我喜欢 GNU的风格

网友BB(2022-01-14):
经常标注养成习惯,十分熟练后可简化标注

网友BC(2022-03-09):
非常实用

网友BD(2023-12-13):
写得很好,好的写代码习惯是成功的开始

网友BE(2024-01-27):
注释不是解释代码,注释是明确你当时的想法

网友BF(2024-03-08):
好的风格易于维护,赞一个

网友BG(2025-07-30):
8个字符的缩进可以让代码更容易阅读,还有一个好处是当你的函数嵌套太深的时候可以向你提出告警。

网友BG(2026-02-28):
关于“缩进用8个字符”的论述,以前觉得太浪费空间,后来代码写多了才明白,这确实是强制你控制嵌套深度的有效手段,能极大提升代码的可读性。

网友BG:
关于大括号的放置(K&R风格),虽然争论了多年,但对于函数体另起一行、控制块跟在行尾的规则,一旦习惯后看起来确实很舒服。

网友BG:
“C是一个简朴的语言,你的命名也应该这样。”这句话点醒了很多人

网友BG:
很多人滥用typedef,把结构体指针隐藏起来,导致代码阅读困难。

网友BG:
函数应该短小精悍,只做一件事。配合前面8字符缩进的约束,如果你的函数需要滚动好几屏才能看完,那绝对是该拆分的时候了。

网友BG:
非常赞同注释的观点。“解释你的代码是如何运作的”确实意义不大,好的代码本身应该是自解释的。

网友BG:
对于团队协作来说,有一套统一的、可自动化的格式标准非常重要。可以避免很多因个人习惯不同而产生的无谓冲突,让大家更专注于代码逻辑本身。

网友BG:
无论是做内核开发还是应用层开发,其中关于命名、函数设计、错误处理的理念都值得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