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34 debug问题,请高手帮忙看看啊,谢谢啊

楼主(2009-08-04):
ADS1.2环境,每次都会停在这里,进不了 主函数,请大虾帮忙看看问题在哪里啊啊,谢谢啊

网友A:
让你换代码你不换
换一条返回语句就可以了

如果不用中断在前面把踏关了就是了

楼主:
可以进去了,可我用JTAG擦除芯片总不成功,请 大虾看看是不是芯片坏了啊,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