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有交流声

楼主(2009-08-04):
大家好,我公司有变压器(环形)装在调音台上有交流音,可以说是变压器问题,
能消除吗,谢谢
YYGYFYWENJIN@126.COM

网友A:
变压器发的看固定好没,如果固定好只有换或自己侵漆了(基本不可能)。如果是喇叭出来,就看你的滤波电路和接地。

网友B:
要想快,又彻底只有换掉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