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选频电路请教

楼主:
如图所示,输入A是10M的晶振输入,希望在C点得到3倍频后的波形,使用的三极管是9013,但现在无论怎么也只能输出2倍频的波形,而且还有一点失真,变压器绕的是0.8mm的线绕了8圈,原本以为是变压器的参数不好,又调整0.8mm的线绕了6圈,但是输出的波形基本上不改变,请问怎么样才能得到3倍频后的波形吗?

网友A(2009-08-10):
把c3改小一点试试
c4太小,t1需加磁芯
你可以参照彩电里面的38MHz中频变压器的参数,或者直接找一个单绕组内藏谐振电容的彩电中周,拆开,在里面绕上2圈当次级,把磁芯往里拧拧基本上就可以谐振在30MHz了

楼主:
C3试过15p,B点的波形有点失真,但是C点还是没有出来30MHz,而是失真的20MHz。
另外,请问一下,次级绕组绕的圈数会影响初级的波形吗?为什么次级绕组只要2,3圈就可以了?

楼主:
C3变小也没用,现在测了一下,C4有和没有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B:
恕我愚昧,感觉C3是耦合作用地,应该大点才对.t1和c4应该谐振在30m,和绕线的匝数关系应该不大

网友B:
补充下,三极管9013选的不合适,最好选用9018一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