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FPGA内部锁相环电路

楼主(2009-08-04):
大家好,我用那FPGA内部没有锁相环电路部分,但是我还想用,如果编写VHDL,是否能实现该功能!谢谢!

网友A:
呵呵,不可能的,锁相环中的VCO是模拟电路,用FPGA中的门是实现不了的

楼主:
那我想实现倍频,除了用锁相环电路(在所选的芯片内不含锁相环电路),还有其他办法实现吗?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纯数字电路是实现不了倍频的,只能分频。。。。。

网友B(2010-03-10):
锁相环电路只能进行倍频么?

网友C:
锁相环可以备品也可以分频,
但是有工作范围的

网友D:
好像有模拟锁相环,也有数字锁相环吧。

网友E:
数字锁相环,如果是纯数字的,就要求输出频率远低于晶振频率。

网友F:
锁相环倍频、分频的工作范围是多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