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

楼主(2009-08-04):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要看负载和电池容量、放电特性等综合的结果。
一般而言,纽扣电池的容量相比普通1号、5号、7号等常用干电池的容量要小很多,而且纽扣电池有很多种,氧化银、汞离子、锂、锌锰等等,还有可充式的纽扣蓄电池,同样体积下的容量和放电特性也相差很远,但关键还是负载的大小,只要容量、电压满足负载的要求,选用合适的纽扣电池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