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r711 地址问题

楼主(2009-08-04):
菜鸟提问,希望得到帮助!!
最近刚使用STR711,看了DATASHEET和相关例程,收获不少,但是还是有些疑问:

将str711设置为内部FLASH启动,也就是说将FLASH的地址映射到0x0,那么当运用程序读FLASH的地址为什么要使用0x4****x,而不是0;写的时候我看到例程怎么两个地址都可以写,如写0X400c2100,可以用0X400c2100,也可以使用0X000c2100;而读必须使用0X400c2100。难道同一个物理单元同时拥有两个地址?
想了很久,查了很久,资料很少,没有搞明白。

网友A:
没错,同一个物理单元同时拥有两个地址!

楼主:
谢谢!
怪不得,这点跟其他芯片有太大的差别了,还是感觉st的资料少了,特别是中文的资料

网友A:
我们目前主推的产品是STM32,如果你刚开始学,还是看STM32比较好。STM32的功能和性能比STR7有了全面的提升,对于客户作新设计,我们已经不推荐使用STR7了。

楼主:
哦。这样子阿。不过我只设计软件,硬件不是我们公司负责,所以只能学习 STR7。
还有个问题,浏览了一下该论坛,说:flash第一次擦除写要在RAM中运行,是什么意思,每次上电都要这样吗?
好象没有这个必要吧.

网友A:
每次上电都要这样。

楼主:
好象我现在没有这么做都可以,所有程序都是在FLASH 中运行,照样可以读写BANK1,没有出错,
我在ADS中设置R0为0X40000000,程序下载到FLASH中,设置FLASH启动.应该所有程序都是在FLASH运行吧.但是就是没有出错!!!

楼主:
好象现在有时候会开机无反应,应该是程序不执行还是跑飞掉,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引起的,想请教一下,每次上电 要在RAM里运行第一次读写FLASH是如何做的?方法是怎么样的?谢谢!!

网友A:
把需要操作的函数拷贝到RAM中,再调用RAM中的函数。

记得以前有一个例子,你找找看。

楼主:
很遗憾,我在论坛中搜索了一下,没有找到该例子,那个例子是在论坛中吗?.那么想向版主请教一下,程序要实现从flash跳到ram,再从ram跳到FLASH是如何实现的是不是要在C语言中插入汇编使用LDR直接跳转,还是如何用C语言实现的?

网友A:
你到STR7的分类阅读区找找,我也回忆一下。

刚才好像找到一个,但是旧版换新版时链接丢了。

楼主:
有没有相关例子啊啊,或者稍微详细说明一下方法阿????

网友B:
这个设置是根据编译器来设置的,不知道你使用的是什么开发软件。如果你使用的是IAR,我这里有相应的例程,里面有关于IAR方面的设置。如果你使用的是Keil(正版的),你可以咨询ARM或英蓓特。

楼主:
谢谢,能发给我做的参考吗,邮箱是guwengchuixue@163.com
我是使用ADS1.2

楼主:
我想了想,就是不明白。程序执行如何从flash跳到ram又从ram跳回flash,而在ram中要运行的程序是如何复制过去,在flash中如何确定这段程序的开始复制地址和结束地址?

网友C:
程序怎么跳,怎么拷贝都不是你关心的,是编译器完成的。

比如A在FLASH中运行,又调用B,B在RAM运行,B又调用C。你需要在写程序时指明A和C在flash中,B在RAM中(ADS怎么指定函数地址我不知道,你找找ADS的help文件吧),这样编译器会自动生成一段初始化代码,在main函数执行前自动拷贝B到RAM指定地址中。A在调用B时,会调用B在RAM中的地址,B去调用C,也是跳到C在flash中的地址,这些都不需要你关心。

楼主:
谢谢!!
不过再我的理解,函数调用是使用相对地址跳转,怎么可能在FLASH和RAM中跳转而不用我们处理呢?
不正确之处还请大侠没指正。

网友D:
C语言里面程序可以分为code,RO,RW,ZI(每个程序可以有单独的,也可以公用)在link的时候根据链接脚本分配这些段的地址,在main函数初始化的时候把bin文件中的这些代码拷贝到相应的地址上。这些拷贝都不需要人工的干预

楼主:
这个有点明白,比如:main函数是在FLASH中运行,LINK时地址为FLASH地址,如定义函数runram();其连接为RAM地址.当开机时自动将runram()相关代码拷贝到RAM中,这个是明白的.不明白的地方是:当main函数调用runram()函数时,会自动跳转到RAM运行吗?如果会,那么当该函数结束时,会自动跳转回main函数继续运main函数的代码?

网友D:
当然可以阿

楼主:
谢谢,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函数的调用是相对地址的调用(以PC为基准)还是绝对地址的调用(以链接地址为基准)?这样子来看好象是函数的调用是长地址跳转。那为什么一般的函数调用的反汇编都是使用BL呢?

网友C:
BL的跳转范围是前后32MB,属于相对地址调用,一般的调用都够了。

使用LDR PC, =func 直接赋值PC,可以使跳转范围变成4GB,属于绝对地址调用

这些都是编译器完成的,你可以不关心的。

你可以试试定义一个函数在RAM地址中,再在flash中调用,看看编译器使用了什么跳转指令。

楼主:
非常的感谢!!
好像不是您所说的那样,在我看到有个启动代码,在代码还没有搬运之前就利用BL boardInit 就可以使用该函数了(boardInit 运行域地址设置在RAM),应该是调用FLASH中地址的代码.那么如果照您所说,之后将boardInit 复制到RAM,此时调用boardInit 函数是跳转到FLASH中,还是ram??

网友C:
不好意思,没看懂你说的。。。。

你是说在启动代码还没有拷贝boardInit函数到RAM之前,已经有BL boardInit了?

我不是很明白,如果boardInit是你自己的函数,启动代码不会去调用的。boardInit是什么?

楼主:
这个项目是是使用STR的,说不大清楚。我想说的意思是函数名是地址,那这个地址是在编译连接就固定 的地址,还是因为这个函数保存在如0X0地址才有地址?函数的调用不是计算偏移量?在FLASH 和RAM中都有函数,当调用该函数时候到底是调用FLASH中的还是RAM(按您所说应该是RAM),但是在FLASH中也有该函数啊?

网友C:
如果一个函数你指定的地址在RAM里,在FLASH里是没有这个函数的。你的意思是你需要有2个同样的函数,一个在flash里跑一个在ram里跑?

关于在RAM里跑的函数,编译器是根据你指定的地址知道函数地址的,并且在调用时会调用到这个地址,很明显,这个地址跳转范围超过了32M了,根据命令集,只能使用绝对跳转了。

同样,编译器会在启动代码中加上一段代码,完成函数拷贝到RAM指定地址的功能。

网友D:
非常的感谢!!
好像不是您所说的那样,在我看到有个启动代码,在代码还没有搬运之前就利用BL boardInit 就可以使用该函数了(boardInit 运行域地址设置在RAM),应该是调用FLASH中地址的代码.那么如果照您所说,之后将b ...
引用 楼主:

请注意,只有在使用C语言的时候才会有所谓的各个段的搬移,而这些搬移都是在您调用__main函数的时候编译器自动帮您做的,不是直接使用B Main,而是要用B __main。
在使用汇编的时候没有类似的说法,函数的搬移和跳转都要自己手动完成的。

关于您提到的这个函数,确认这个函数是汇编直接调用的么?如果是汇编直接调用的,并且这个函数的code是在ram中的,那这个跳转也是可以成功的,但是相应的RAM空间并没有这一部分的函数数据,程序跳转过去之后会跑飞掉的。

网友D:
还有一点要注意,我们所说的code,ro,rw等区段和代码的实际存储区段是有差异的。代码存储在flash并不一定表示这个函数非得在flash中运行,函数在哪里运行时要根据link中的脚本文件定义的。甚至我们可以把代码分散的存储在不连续的存储空间中。
而汇编不一样,存储在哪里就应该在哪里运行,除非您手动做代码的搬移

对于STR711的话,同样的一个程序,你存储在0x40000000,或者是0x0地址对于程序的运行都没有影响的。

楼主:
既然是复制到指定的RAM中,那在FLASH中不是还是有该函数存在啊?

网友D:
是的,在进入main函数之前,只不过是编译器自动生成的

楼主:
请注意,只有在使用C语言的时候才会有所谓的各个段的搬移,而这些搬移都是在您调用__main函数的时候编译器自动帮您做的,不是直接使用B Main,而是要用B __main。
在使用汇编的时候没有类似的说法,函数的搬移和跳 ...
引用 网友D:

该函数是在汇编中调用(启动代码中),此时代码还没有复制到RAM中,但是该函数是用C写的,是初始化看门狗,中断之类的。是不是在使用汇编写的并且是使用相对地址调用如BL可以调用任何函数。

楼主:
EXTERNAL_SRAM_BASE         EQU                (0x02200000)
EXTERNAL_IMAGE_SIZE         EQU                (0x0007E000)
EXFLASH_IMAGE_BASE         EQU                (0x01000000)
IMPORT  boardInit
ResetHandler
                                 ldr                r4, =0xFFE00000
                ldr                r0, =0x0000FFFF
                ldr                r4, [r4]
                bic                r4, r4, r0

                ldr     r0, =INTERNAL_SRAM_BASE
                ldr     sp, =INTERNAL_SRAM_SIZE

                mov                r8, #0
                mov                r10,r4
                cmp                r4, #0
                addeq        sp, sp, r0
                addeq   r8, r8, r0

                bl      boardInit
            add                r9, pc,#-(8+.-VectorTable)
            ldmia        r9!,{r0-r7}
            stmia        r8!,{r0-r7}
            ldmia        r9!,{r0-r7}
            stmia        r8!,{r0-r7}

复制其中开始的一部分,

boardInit该函数是在一个。C文件中定义的。刚开始FLASH地址为0,在ADS中设置RO为SRAM

楼主:
这样BL  boardInit   应该是在FLASH中运行吧

网友D:
程序在flash里面运行,调用函数也需要进行跳转,函数在RAM里面只不过跳转的地址不同罢了,跳转的过程都是一样的。调用结束之后,当然要回到调用的地方继续执行阿。

楼主:
程序在flash里面运行,调用函数也需要进行跳转,函数在RAM里面只不过跳转的地址不同罢了,跳转的过程都是一样的。调用结束之后,当然要回到调用的地方继续执行阿。 ...
引用 网友D:

谢谢,应该是这样的。我现在就是有个疑问,既然如我上面所说能实现(BL boardInit   ),现在我的大部分程序是在FLASH中运行,我要调用一个运行域在RAM里面此时也已经完成复制(即调用完 B __main),现在我要调用该函数,是调用FLASH中的程序,还是RAM中的程序呢,在这两个地方不是有程序在吗?

网友D:
当然是ram中的,因为这个函数的各个段都是按照code在ram的状态链接的,虽然你可以强制指向这段代码在flash的内容进行执行,但是执行过程中,会引起异常。

楼主:
那也就是说C语言中的函数调用与汇编中的函数调用(BL)的机制是不一样,C语言函数调用所得到的地址是连接地址,是这样吗?还有您刚才在有一帖中说BL boardInit ,会从FLASH跳到RAM中运行,但是好象不能这样就跳转到RAM中,应该还是在FLASH中,可能问题就是出在这BL boardInit 会不会跳到RAM中,但是据我所知,这样是不能跳到RAM中的。也就是27楼大侠所提到的问题。

楼主:
按照之前几位大侠所诉:隐隐约约好像有点明白,在c语言中,函数的调用是将该函数的链接地址给PC,因此能实现从FLASH到RAM的跳转。而在汇编中的函数调用BL是按照偏移量来计算PC值。这两种调用是不同,我这样的理解是否正确?希望大侠能帮我打通一下任督二脉!!

楼主:
哪位大侠能给小弟解释一下。。。。。。。

网友A:
请你自己写个程序实际观察测试一下,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才是学习的根本方法,也能得到最大的快乐。

网友E(2011-06-18):
受教了,也刚开始做这个,学习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