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分器原理

楼主(2009-08-04):
功分器是一种将一路输入信号能量分成两路或多路输出相等或不相等能量的器件,也可反过来将多路信号能量合成一路输出,此时也可称为合路器,一个功分器的输出端口之间应保证一定的隔离度。
功分器通常备为能量的等值分配,通过阻抗变换线的级联与隔离电阻的选择,具有很宽的频带特性。
参数说明:
插入损耗:器件直通损耗,其计算公式为所有的路数的输出功率之和与输入功率的比值,或单路的实际直通损耗减去理想的分配损耗,一般理想分配损耗由下式获得:理想分配损耗(dB)=10log(1/N)
N为功分器路数
N=3    3.0dB
N=3    4.8dB
N=4    6.0dB
N=8    9.0dB
N=16  12.0dB
隔离度:当主路接匹配负载时,各分配支路之间的衰减量。
幅度平衡:指频带内所有输出端口之间的幅度误差最大值。
相位平衡:指频带内各输出端口之间相对于输入端口相移量的起伏程度。
定向耦合器内部结构、工作原理及应用:
    定向耦合器常用于对规定流向波信号进行取样,在无内负载时,定向耦合器往往是一四端口网络。
定向耦合器常有两种方法实现,一为耦合定向耦合器,其耦合区长度为四分之一波长的整数倍,其直接输出和耦合输出端口在结构上不相邻,输出相位差往往是90度或180度。
参数说明:
耦合度:当其余端口接匹配负载时,耦合端输出功率与主线输入功率之比。
耦合损耗:由于耦合能量的存在而导致输出功率的减小,它等于主线插入损耗的理论值,主线插入损耗的最小理论值与耦合度的关系如下:
耦合度    主线理论损耗
3dB          3.0dB
6dB        1.26dB
10dB        0.46dB
15dB        0.14dB
20dB        0.04dB
30dB        0.004dB
主线损耗:当匹配负载接主线外各端口时,在传输系统中由于耦合器的插入而引起的负载获得功率的变化,主线插入损耗包括耦合损耗和端口反射损耗。
方向性:当功率在指定方向上传输时,耦合端口的输出功率与同样的功率在相反方向传输时同一耦合端口的输出功率之差,对双向定向耦合器而言,定义为两个耦合端输出功率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