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测控仪表图,请教跟我高手,这个线路板请看看

楼主(2009-08-04):
这个线路板我一直在用,是太阳能热水器测控仪表的线路图,实际使用中这个EM78P156的芯片很容易损坏,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看不到线路

网友B:
目前,太阳能控制板的雷击损害非常严重,有5-10%的返修率。电源,传感器接口的损坏比例都很高。根据实际应用情况,接口对电源会有高达几十千伏的感应雷击侵入。简单端口的保护并不能有效达到防护效果,所以综合的防护方案非常必要。
1)传感器端口:
差模:10KV1.2/50uS
共模:10KV1.2/50uS
2)电源端口(户内供电,防护等级可稍低):
共模:4KV1.2/50uS
差模: 4KV1.2/50uS
3)传感器端口对电源端口:
可承受几十KV的过压信号

标称直流
击穿电压

100V/s
直流击穿
电压范围
冲击
击穿电压

1kv/µs
绝缘
电阻

DC

冲击电流

8/20µs

工频电流
50Hz
电容
1kHZ

V
%
V
kA
A
pF
LT-BF071M
±20

网友C:
热水器没有可靠接地,大多又安装在屋顶上,所以总是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