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48可以用于防雷电路中吗

楼主(2009-08-04):
我目前使用的EM78P156芯片很容易损坏,原先在信号输入段有4148,是起到保护作用的吗,为何容易造成78P156的损坏呢

网友A:
不是有專用的防本人嗎?很多年前見過

网友B:
楼上干嘛要防着自己??:funk:

网友C:
原来的4148是怎么接的?

网友D:
芯片的损坏有N多种原因
别想加个4148就能防止芯片损坏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会有各种各样的保护芯片了,大家一个劲生产4148就行了

网友E:
同意楼上的,芯片损坏分很多情况,有过压、过流、感应等,需要查明原因区别对待。

网友F:
回复 楼主:
可以用来防静电,不可以防雷击

网友G:
防雷的话选择保护的器件包括气体放电管(GDT)、金属氧化物压敏电阻(MOV)、瞬态电压抑制器(TVS)和晶闸管浪涌保护器件(TSS)等

网友H(2009-12-29):
开关管是不能防雷的,防雷的需要压敏电阻类的元件,方向不对。

网友I(2010-03-14):
可以当做稳压管使用吧,见过人这么用过.

网友J:
楼主还是贴个图吧

网友K:
原则上说具备电流泄放能力的器件都可以用作防雷,关键就看你要防多大浪涌电流了

网友L:
电流泄放能力
泄放电压大小和准确度
反应时间
器件的失效模式
等等都是应该考虑的。

网友M(2010-05-12):
可以用瞬态抑制管

网友N:
信号输入加4148只起钳位的作用

网友O:
电源没做好?纹波大,还是信号引起,信号的电压高于单片机工作电压?串接一个限流电阻,加稳压管或者TVS管钳位。

网友P:
4148防雷??
可能无法做到,在雷电中,连自身都保护不了。

网友Q:
那个不是4148吧,玻璃放电管

网友G:
电压及电流的瞬态干扰会经常造成电子设备的损坏,瞬态干扰的显著特点是作用时间极短,但电压幅度高、瞬态能量大,所以破坏性很大。为了防止这种破坏,推荐选择瞬态抑制TVS管。

网友R:
建议用压敏电阻和气体放电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