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有中断的系统中如何处理资源的同步访问?

楼主(2009-08-04):
仅仅有中断的系统中对资源进行同步访问,
是不是仅仅需要一个bool变量就够了?
因为ISR一旦启动就必须完全执行完毕.
所以:实质上代码不会同时运行.

例如资源是:
int resource;
在主线程和中断处理程序中都会访问并修改.
如果要同步访问,则新增
bool isLocked;
main()
{
   ...
   if(!isLocked)
   {
       isLocked = true;
       //access resource
       isLocked = false;
   }
   ...
}

ISR()
{
   ...
   (同main函数的代码.)
   ...
}

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A:
不行。主循环里要先关中断:
...
   关中断
   if(!isLocked)
   {
       isLocked = true;
       //access resource
       isLocked = false;
   }
   开中断
   ...

楼主:
可以说明理由吗?
我觉得中断处理程序在每一个地方引发中断,都不会有问题啊.

网友B:
后台程序在修改共享资源(和ISR共享的资源)之前,要关中断。
否则程序可能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A:
理由:
if(!isLocked)
   {
       isLocked = true;
之间会编译成N条汇编指令,而它们之间出现中断的后果可能是致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