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3怎么不能用DMA传输

楼主(2009-08-04):
ADC1DMA使用正常,换成adc3怎么就不行,是不是ADC3不能用DMA,寄存器地址ADC3,时钟也设置了

网友A:
ADC3与ADC1的DMA触发源不一样。

ADC1使用的是第一个DMA模块,而ADC3使用的是第二个DMA模块。

楼主:
香主,我用DMA2试了,编译时没错误,但就是不运行,我用J-LINGK,在RAM调试,软件MDK3.5,出现提示   ***JLink Warning: T-bit of XPSR is 0 but should be 1. Changed to 1.

网友B:
ADC2没有DMA请求
ADC3的DMA要用DMA2

网友C(2014-05-27):
引用 网友A:
ADC3与ADC1的DMA触发源不一样。

ADC1使用的是第一个DMA模块,而ADC3使用的是第二个DMA模块。 ...

香主,我也遇到同样问题,可参见我的帖子,希望能从你的角度看下问题。

网友(2015-03-12):
我也遇到这样问题,经过检查发现是因为DMA2时钟没有开
/* Enable DMA1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2, EN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