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与LCM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8-04):
前些天搜12864的时候,有LCD和LCM两种,请问它们有什么不同和相同啊。谢谢啊!

网友A:
LCD是一个面板;
LCM是一个模组,内含很多控制电路,含有标准接口。也即是LCD+驱动电路

网友B:
LCD仅玻璃,需要用驱动或者带驱动的单片机

LCM 玻璃+驱动电路,直接使用

网友C:
LCD  (Liquid-Crystal Display)  液晶显示
LCM  (Liquid-Crystal Module)  液晶模块

楼主:
谢谢大家,还望以后多多指教!

网友D:
LCM是LCD加了驱动和背光(有的没有)做成一个元件.

网友E:
解释的很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