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IC中出现亚稳态该如何解决

楼主(2009-08-04):
数字IC中只有“0”和"1",那亚稳态是“0”还是“1”?数字电路中的亚稳态该如何解释和处理?

网友A:
去EDA版面

网友B:
http://www.eequestion.com/questions/2/请问有几种方法可以处理信号在不同时钟域中的同步?

电子工程师问答社区
www.eequestion.com

网友C:
数字电路简单的将就是两个反相器的正反馈电路。亚稳态是短暂的,常出现于跨时钟域的地方,因为setup time或者hold time不易满足。常用的处理方法就是用两个Flip-Flop做同步

网友D(2010-03-15):
亚稳态就是不定态撒,有可能是0有可能是1,就是所说的信号红了。触发器的 setup time / hold time 不满足,就可能产生亚稳态。只要有异步元件就可能有亚稳态,4L的方法是简单有效的,是我们常用的方法。
首先设计时就要充分考虑亚稳态,降低对亚稳态的敏感是必须要考虑的,方法要具体分析。

网友E:
亚稳态:可能是0,可能是1,可能不是0也不是1;
不定态:可能是0,可能是1;
这2个概念有点不同,亚稳态是必须处理的,不定态可能不需要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