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12864不显示

楼主(2009-08-04):
我用的是STC12的单片机,11.0592M的晶振,12864c-1液晶(ST7920的控制器)。什么内容都不显示。以下是我的程序,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include "MY_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_data  P2            //数据口
sbit LCD_RS  =  P0^7;            //寄存器选择输入
sbit LCD_EN  =  P4^4;            //液晶使能控制
uchar code dis1[] = {"好的随后"};
uchar code dis2[] = {"的收费额是否发生的迪瑟尔"};
uchar code dis3[] = {"发的发生的多少 "};
uchar code dis4[] = {"gdsueyiuosf "};
#define delayNOP(); {_nop_();_nop_();_nop_();_nop_();};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确定显示位置
/*******************************************************************/
/*                                                                 */
/*  延时函数                                                       */
/*                                                                 */
/*******************************************************************/
void delay(int ms)
{
    while(ms--)
{
      uchar i;
   for(i=0;i<250;i++)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
/*                                                                 */
/*写指令数据到LCD                                                  */
/*RS=L,RW=L,E=高脉冲,D0-D7=指令码。                             */
/*                                                                 */
/*******************************************************************/
void lcd_wcmd(uchar cmd)
{

   delay(12);
    LCD_RS = 0;
    LCD_EN = 0;
    _nop_();
    _nop_();
    P2 = cmd;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delayNOP();
    LCD_EN = 0;
}
/*******************************************************************/
/*                                                                 */
/*写显示数据到LCD                                                  */
/*RS=H,RW=L,E=高脉冲,D0-D7=数据。                               */
/*                                                                 */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delay(12);
    LCD_RS = 1;
   // LCD_RW = 0;
    LCD_EN = 0;
    P2 = dat;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
/*                                                                 */
/*  LCD初始化设定                                                  */
/*                                                                 */
/*******************************************************************/
void lcd_init()
{
    delay(10);
    lcd_wcmd(0x34);      //扩充指令操作
    delay(10);
   // lcd_wcmd(0x30);      //基本指令操作
    //delay(5);
    lcd_w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10);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120);
}
/*********************************************************/
/*               */
/* 主程序                     */
/*                                                       */
/*********************************************************/
  main()
{
    uchar i;
    delay(500);                 //延时
    lcd_init();                //初始化LCD

    lcd_pos(0,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个字符
     i = 0;
     while(1)
  {
     lcd_pos(0,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个字符
     i = 0;
    while(dis1[i] != '\0')
     {                         //显示字符
       lcd_wdat(dis1[i]);
       i++;
     }
    lcd_pos(1,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的第1个字符
     i = 0;
    while(dis2[i] != '\0')
     {
       lcd_wdat(dis2[i]);      //显示字符
       i++;
     }
   lcd_pos(2,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三行的第1个字符
     i = 0;
    while(dis3[i] != '\0')
     {
       lcd_wdat(dis3[i]);      //显示字符
       i++;
     }
  lcd_pos(3,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四行的第1个字符
     i = 0;
    while(dis4[i] != '\0')
     {
       lcd_wdat(dis4[i]);      //显示字符
       i++;
     }
   }
  }

/*********************************************************/
/*                                                       */
/* 设定显示位置                                          */
/*                                                       */
/*********************************************************/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
   uchar  pos;
   if (X==0)
     {X=0x80;}
   else if (X==1)
     {X=0x90;}
   else if (X==2)
     {X=0x88;}
   else if (X==3)
     {X=0x98;}
   pos = X+Y ;
   lcd_wcmd(pos);     //显示地址

楼主:
R\W固定接地,PSB接高

网友A:
你的片选信号呢?

网友B:
您这程序是网上Down的,还是以前经过验证可用的?
软件故障和硬件故障一定要分清.
用可靠的程序来验证新硬件平台
用可靠的硬件平台验证新软件代码.

网友C:
贴一个我调试过可用的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io_LCD12864_RS  = P1^0 ;    //指令/数据寄存器选择
sbit io_LCD12864_RW = P1^1 ;    //读写控制
sbit io_LCD12864_EN  = P1^2 ;    //使能端

#define io_LCD12864_DATAPORT P0  //8位并行数据端口

#define SET_DATA       io_LCD12864_RS = 1 ;
#define SET_INC         io_LCD12864_RS = 0 ;
#define SET_READ       io_LCD12864_RW = 1 ;
#define SET_WRITE     io_LCD12864_RW = 0 ;
#define SET_EN           io_LCD12864_EN = 1 ;
#define CLR_EN           io_LCD12864_EN = 0 ;

void v_Lcd12864CheckBusy_f( void )          //忙检测函数
{
    unsigned int nTimeOut = 0 ;
        io_LCD12864_DATAPORT = 0x80 ;
        SET_READ
        SET_INC
        CLR_EN
        SET_EN
        while( ( io_LCD12864_DATAPORT == 0x80 ) && ( ++nTimeOut != 0 ) ) ;
        CLR_EN
}

void v_Lcd12864SendCmd_f( unsigned char byCmd )          //发送命令
{
        v_Lcd12864CheckBusy_f() ;
                SET_INC
        SET_WRITE

        io_LCD12864_DATAPORT = byCmd ;
        _nop_();
        _nop_();
        SET_EN
        _nop_();
        _nop_();
        CLR_EN
        SET_READ
        SET_INC
}
void v_Lcd12864SendData_f( unsigned char byData )        //发送数据
{
        v_Lcd12864CheckBusy_f() ;
        SET_WRITE
        SET_DATA
        io_LCD12864_DATAPORT = byData ;

        SET_EN
        _nop_();
        _nop_();
        CLR_EN
        SET_READ
        SET_INC

}

void v_DelayMs_f( unsigned int nDelay )                          //延时
{
        unsigned int i ;
    for( ; nDelay > 0 ; nDelay-- )
        {
            for( i = 125 ; i > 0 ; i-- ) ;
        }
}

void v_Lcd12864Init_f( void )                                   //初始化
{
        v_Lcd12864SendCmd_f( 0x30 ) ;                           //基本指令集
        v_DelayMs_f( 50 ) ;
        v_Lcd12864SendCmd_f( 0x01 ) ;                           //清屏
        v_DelayMs_f( 50 ) ;
        v_Lcd12864SendCmd_f( 0x06 ) ;                           //光标右移
        v_DelayMs_f( 50 ) ;
        v_Lcd12864SendCmd_f( 0x0c ) ;                           //开显示
}
void v_Lcd12864SetAddress_f( unsigned char x, y )  //地址转换
{
        unsigned char byAddress ;
        switch( y )
        {
                case 0 :        byAddress = 0x80 + x ;
                        break;
                case 1 :        byAddress = 0x90 + x ;
                        break ;
                case 2 :        byAddress = 0x88 + x ;
                        break ;
                case 3 :        byAddress = 0x98 + x ;
                        break ;
                default :
                        break ;
        }
        v_Lcd12864SendCmd_f( byAddress ) ;
}
void v_Lcd12864PutString_f(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pData )
{
        v_Lcd12864SetAddress_f( x, y ) ;
        while( *pData != '\0' )
        {
                v_Lcd12864SendData_f( *pData++ ) ;
        }

}

在主程序中调用v_Lcd12864Init_f()初始化液晶
之后调用v_Lcd12864PutString_f()在指定位置输出字符串

根据你的实际硬件连接情况修改端口连接。
注意,如果单片机速度过快,在操作读命令和写数据的子函数中,把时序间延时加长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