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难度的,低压超大电流稳压产品

楼主(2009-08-04):
我不是这一行的人,所以有点业余,我需要这样一种元件,和稳压管类似,但是U值只有3.5-4.0之间,有用的是其反向电流值,这个值能达到10A,一般的稳压管才几个mA,低压大电流似乎很难做到,但是我需要的这种元器件不需要快时间,反而需要延迟越大越好(毫秒到微秒级)能够长时间承受大的反向电流,使用寿命能有5年向上。可能比较困难!
实在不行要一个符合要求的稳压系统也行,前提是造价要很便宜,最好批量生产每年10万片能控制到3元以下一套 ,

要是还不行7~8V,10A,可以做到吗?关键就是造价,因为是一次性使用,暂不考虑回收的问题

还是不行到底要多少钱一套/件?

网友A:
TL431+扩流管 提供大电流稳压功能
另外,输入输出之间反接一个肖特基整流管,提供大反向电流功能

网友B:
看不懂你的要求。
能不能请发贴者写完之后自己先看一遍,看看标点,自己先读通再发。

楼主:
请问二楼,这样一套量产需要多少钱一套?一次性使用有点浪费,不过没办法。
我再说一下我的要求:低压(3.5-4.0v或其双倍)大电流(5-10A)的稳压管,长时间反向使用(平均每天2小时),3元以下一套,关键就是造价,其他性能就很不重要了,延迟时间长点没关系,正好抵消波动,钳制电压也不需要那么准确,有波动也是完全可以的。这个系统是用在大电池过冲保护上的,传统的电路保护不能有效抵消电池组的不一致性上

楼主:
像齐纳二极管那样,只要两个接头,当接头两边电压超过一定电压(3.5-4.0v)时击穿,击穿时两端电压不变(略有升高也行)同时能够通过5-10A的大电流。

楼主:
就是一个可以通过很大击穿电流的低压齐纳二极管!!

网友C:
可以用稳压管或基准源配合功率三极管扩流实现。不过楼主应说明实际应用,脱离实际应用构想出的“方案”可能根本无法实施,或者是设计方向的问题,很多初学者都会有类似问题,这是对电路和元件基础知识掌握不足所致。

网友A:
那样把TL431换成稳压管,量产不会超过2块钱。

网友B:
如2楼所说的,
PNP的达林顿管+TL431(最好是1.25V的那种,可能是TLV431?)构成一个并联稳压电路,反向通道可加肖特基二极管,但是根据楼主的电流要求,其散热成本不低。

楼主:
七楼的说得对,9楼倒是提醒我了按照这样的思路,3.6*10A=36W的散热功率的确有点恐怖,外行就是外行了,这个方法只能作罢,不过我会详细列出我们遇到的问题,希望高手予以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