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滞回比较器,引入R4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09-08-04):
如图,电压滞回比较器,阈值电压UTH=(R3*UR+R2*UO)/(R2+R3),阈值电压的大小在算式中与R4无关,那么R4起什么作用?
仿真过程中去掉R4,UO一直输出高电平。

网友A:
限流。同不清楚,希望楼下回答。

网友B:
限流,在比较器输出端和Uo处建立电压差。

网友C:
是稳定滞回电压的上下边界值,使之不受电源电压的影响。

网友D:
楼上再讲讲它的取值大小。

网友C:
取值大小只要保证双向稳压管能工作在适当的电流即可。

网友E:
哈哈,这个好理解,运放理想输出电阻是0,所以没有限流电阻,到时不是那个稳压坏就是运放坏.

网友F:
恩,R4用于限流,不至于对后面的稳压管造成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