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8027的AD采到的波形有干扰

楼主(2009-08-04):
我用1MHz的频率采正弦波,发现有一个固定频率的150KHz,峰峰值在200mv的干扰信号。输入直流信号依然有干扰。不知道什么原因?
还有就是资料上说AD能做到4MHz,可是我只做到1MHz就上不去了,跟程序有关吗?

另外AD的有效位数是怎么计算的呢?
谢谢各位!

楼主:
可是我用2812也没有加滤波才到的波形怎么就没有干扰呢?是不是28027的AD本来就没有2812的好呢?

网友A:
你先查查你的电源有没有干扰,若没干扰,我再帮你想想:D

楼主:
谢谢4楼的,我刚测了下,电源确实有干扰,而且也比较大。因为这个板子的供电时从USB口供电的,没有用外部电源供电。我先给电源滤波再看看,只能说瑞泰的这个板子做的太差了,谢谢了。

网友B:
要求不要太高了,他卖的是开发板,又不是实际产品里用的方案。你用他的开发板验证原理设计没问题就可以了,具体的技术、工艺问题自己还要试验再确认。要想AD采样效果好,合适的运放、合理的布局、良好的电源和电源走线......都要考虑。全指望代理商帮你解决问题不现实,关键问题还得自己解决。